亚拓700空中失去动力!炸机!

楼主(2017-12-23):
今天测试刚收到的亚拓850mx电机,电调是凤凰120a  起飞航线没问题,就开始3d  来了几个侧钟摆  然后几个立摆,刚把机身翻正!突然没有动力,完美救机!
   然后推油门就没反应了!这时电机手不能摸,很烫  电调也很烫,  重新设置油门行程,电机又可以转了!等了一会电机不怎么烫了!第二次起飞  ,悬停还是没问题!切3d  空中上下拉了一下  结果又没动力   ,这次飞的太低,直接砸地上!   请有经验的朋友给分析一下!是电机问题还是电调问题?

网友A:
换160A电调保险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160A电调保险些。

现在主要是搞不清楚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唉

网友B:
凤凰和鸭子电调匹配一般没问题,所以不考虑匹配问题,电调设置你最好把保护设置到最大,850最大峰值可以达到1W瓦,也就是飞到200多A是很轻松的事情,加上手法不好,电调很容易保护,700级一般推荐使用160以上电调,之所以鸭子700X套机为什么配的好盈130A,那是因为好盈设计余量较大,能抗到200A左右不会发生保护,如果持续钟摆或者手法差也是会挂掉的,所以还是换电调吧。。

网友C:
先导出凤凰记录给大家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现在主要是搞不清楚是不是电机有问题!唉

应该是电调过载保护了。

网友:
掉动力有很多方面的原因,比如焊接,比如装配不好阻力增大,负荷增加等等,先把电调换160再说吧。换了160之后也记得把保护电流设置到最高。

网友C:
还有一般是设置保护降功率,怎么会断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先导出凤凰记录给大家看看

我也想导出这个!不会弄!请教一下我!

网友D:
飞来横祸啊…电机缺相也许…电调有记录功能的话上曲线图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凤凰和鸭子电调匹配一般没问题,所以不考虑匹配问题,电调设置你最好把保护设置到最大,850最大峰值可以达 ...

电调保护需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吗?因为没有遇到过!我的失动力后得重新设置油门  不然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来横祸啊…电机缺相也许…电调有记录功能的话上曲线图看看吧

听说凤凰有   不过我不会搞!希望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调保护需要重新设置油门行程吗?因为没有遇到过!我的失动力后得重新设置油门  不然不转!

保护分高温保护和高电流保护的,冷却之后或许又可以转,你不用纠结这个问题了,先换160再说,120是拿来飞600用的,现在都是动力过剩的年代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想导出这个!不会弄!请教一下我!

有个选项卡,里面有下载记录的,不过如果记录满了,是不会覆盖之前记录的,就不再记录了,具体哪个选项卡电脑不在身边不记得了,可搜索(千红 凤凰)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一般是设置保护降功率,怎么会断动力

对呀  直接没动力   而且得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才能再次飞  不然电机不转!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去选择用凤凰,都啥年代了,用个好盈130都杠杠的,我就轻松用130A飞700X,电机850MX,不过我很少做摆的动作,因为不喜欢,极度的不喜欢这个动作,对电池和飞机消耗也大。。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呀  直接没动力   而且得重新校准油门行程才能再次飞  不然电机不转!

保护后,电调是否发出报警音,可根据报警音判断问题,上网查一下凤凰报警音故障种类,凤凰还是不错的,就算连续摆的动作,没持续一分钟的摆,手法不算太烂的话,120a不太会发生问题。不过这种天如果下来手摸不得的话的确有点怪,下来手用力按住,如果手不逃应该问题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保护后,电调是否发出报警音,可根据报警音判断问题,上网查一下凤凰报警音故障种类,凤凰还是不错的,就 ...

手不能用力按   烫的厉害会烫伤!落下来也没听到电调叫   直接没有任何反应  我还以为电调烧了呢!结果重新校准油门行程后又转了!

网友E:
应该是过流了。。电机烫很正常 ,60多度你的手摸上去就受不了了。电机耐温130以上。现在漆包线都会在180度耐温。

网友F:
凤凰120a最多飞800mx,而且要加风扇。我原来飞凤凰记录好像84度左右。钟摆动作做做也会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过流了。。电机烫很正常 ,60多度你的手摸上去就受不了了。电机耐温130以上。现在漆包线都会在180度 ...

哦  那就得换电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凤凰120a最多飞800mx,而且要加风扇。我原来飞凤凰记录好像84度左右。钟摆动作做做也会保护。

你的保护了是什么样的?是不是直接没动力?

网友G:
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  另外电机很烫的话  齿比可能有问题  冬天都很烫的话  夏天估计直接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电调过热保护  另外电机很烫的话  齿比可能有问题  冬天都很烫的话  夏天估计直接烧了

是啊  夏天肯定直接烧   齿轮就是110和13   应该是合适的!

网友:
看样子炸的挺吓人的。坏了些傻?

网友H:
坏了些啥

楼主:
引用 网友H:
坏了些啥

大桨  尾管  dfc拉杆   脚架  对转齿  尾撑   横轴   其它的还没看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大桨  尾管  dfc拉杆   脚架  对转齿  尾撑   横轴   其它的还没看呢!

我去,损失巨大呀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去,损失巨大呀

是啊   没办法   大飞机就这样  !一炸损失就大!

网友I:
120飞700机子,你也是第一个了吧

网友:
飞到700,应该知道电机不容易出问题,电调最容易出问题。每飞2分钟航线或者悬停下来,看看什么温度高,看看是不是3d大电流保护 ,有时候电调掉程序也会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I:
120飞700机子,你也是第一个了吧

是啊  应该是第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  夏天肯定直接烧   齿轮就是110和13   应该是合适的!

那会不会是齿轮间隙不合适?

网友:
今天我的120A变火凤凰了,楼主你还是换了吧,省心些

网友:
120A飞700的是有这个问题,我最开始用这个配置飞会保护,换了个4525也一样,最后改成160A的就没有出现过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