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飞盈佳乐 raptor s rower 12a带 osd 文字位置如何调整

楼主(2017-12-23):
如图,电压显示在了5寸小飞手上面的左上角,刚好被遮挡,问了卖家也是不清楚解决方法,求助大神!!

网友:
估计要刷机

网友A:
小飞手的制式是自动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飞手的制式是自动么

是的 自动 pal ntsc我都试了 没用

网友:
换个制式

楼主:
版本如上图,是否有软件可以调节?

网友B:
你这个飞塔集成的是非BF原生OSD,而是MINIOSD,比较麻烦,得有MWOSD R1.6版软件和JAVA支持程序,装完软件连接后方可更改OSD显示,你可以在宝上搜店铺 flycolor,找到飞盈佳乐官方店技术人员指导你。可参考一下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p;highlight=MINIOSD
这个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飞塔集成的是非BF原生OSD,而是MINIOSD,比较麻烦,得有MWOSD R1.6版软件和JAVA支持程序,装完软件连 ...

十分感谢 我知道怎么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