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克] 关于双流波箱的疑惑,望解答

楼主(2017-12-24):
看到双流波箱的演示图
一种是,同时转动两侧差速器外齿来转变方向,实现坦克转向;转动中央差速器的齿轮来输出同向转动,实现坦克直行
另一种与第一种恰好相反,
然后就懵逼了,是我眼神不好看错了,还是这两种波箱哪块设计的不一样,导致两种相反的现象。
求解答

楼主:
两种波箱都是三个差速器,直行转向的方式完全相反,求解惑

在淘宝找到的一张图纸,常理推断,绿色大个的为直行点机,相配套的为绿色齿轮,驱动中间齿轮实现直行。红色 ...

在淘宝找到的一张图纸,常理推断,绿色大个的为直行点机,相配套的为绿色齿轮,驱动中间齿轮实现直行。红色 ...

网友A:
双流除了用差速器做以外,还可以用行星减速器做。说到这里,你继续想想就应该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流除了用差速器做以外,还可以用行星减速器做。说到这里,你继续想想就应该明白了。

谢谢了,才知道两种不一样,一种行星差速器,一种伞尺差速器。

网友:
你打开那个红色的大齿轮,其实里面是行星传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