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B陀螺无法选择接收机模式。

楼主(2017-12-24):
    按照说明书流程调整接收机模式,以SBUS为例,按住按钮--通电--长按选择对应接收机模式(红闪)--短按至B闪烁,此时应该为保存状态,状态灯应蓝色常亮,问题就出在这一步,B闪烁时状态灯为黄色常亮,之后不管怎么按都停留在B闪烁状态灯黄色常亮,无法切到其他选项,也无法保存,断电重启还是回到传统接收机模式,恢复出厂设置也是同样问题。是不是还有哪里操作不对?有没有人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按住按钮在通电

网友:
你的MB固件是4.x的话,在B灯亮之后,你试着动动油门,看有没有蓝灯闪现?

网友A:
固件是5. x的话,B灯亮了之一,长控按钮会自动加载通道配置,就直接会跳到N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件是5. x的话,B灯亮了之一,长控按钮会自动加载通道配置,就直接会跳到N灯…

谢谢,用你说的这两种方式都不行,我这好像是3.2版本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用你说的这两种方式都不行,我这好像是3.2版本的。

3.2就不知道了,升到5.x看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