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大神们,280这个配置怎么样?

楼主(2017-12-24):
机架:qav280
电机:银燕MT2204 kv2300
电调:好盈乐天15A
飞控:APM2.8+m8n
分电板:cc3d分电板
6045桨
电池:2200mah 25C控:at9s

新手之前玩kt   刚玩四轴。有什么建议请指出,谢谢各位。

网友A:
可以飞起来,但是很肉很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飞起来,但是很肉很肉

怎么改一下好点?

网友:
这么大的机架,用15a电调,小了吧

网友B:
20a电调 f3 飞控,2205 电机 5030三叶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a电调 f3 飞控,2205 电机 5030三叶桨

银燕rs2205 s  怎么样?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银燕rs2205 s  怎么样?

很好,有钱就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好,有钱就用

只能配三叶桨么?

网友:
电调最少要20a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改一下好点?

换个20a-30a电调和4s1500ma就能好点,把电机换大点更好

网友:
   换个机架

网友:
石器时代的配置

网友:
楼主和一开始一样组的太大了,你这个就穿云飞了,机架太大,电池太大,现在主流穿越要210机架 ,电调20A以上,电机2205 2206 ;电池1500 50C以上; 螺旋桨5045 3叶 ;飞控 F3  F4 ,这些是主流配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