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只想做美丽的小胖

楼主(2017-12-24):
地面测试完成

涂装初步完成

详情见此帖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 ... ;extra=#pid20430135

网友A:
我的小胖还没飞

网友:
航模里的奇葩

网友:
全蒙上感觉 没必要吧!   特别是在重量比较重的情况下

网友:
清秀,简朴,大方,,漂亮多多,又能够防撞防炸,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胖还没飞

咦,我也是一架小胖和x6,你的x6试飞了吗,重心位置试飞确定了吗?谢谢

网友:
会超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小胖还没飞

你的x6怎么抛的?粘死没?

网友:
小胖做美化就是浮云,一炸就烂头,烂到你不想修

网友:
啥时候飞的时候汇报一下,我目前最重的是2.0KG,换了块9600的电池,2.26KG了,还没空去飞!!

网友:
膜贴的真漂亮

网友:
祖传贴膜

网友:
拋小胖 配这个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厉害了!!

手拋的建议买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手拋的建议买个!

一直手抛,感觉没啥 问题,好像不需要这个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一直手抛,感觉没啥 问题,好像不需要这个吧!

失手了就等着哭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失手了就等着哭吧

9寸桨,平放在地面上的时候滑撬比桨低,桨不会碰到地面。起飞抛机的时候,飞机基本是平的,手托住小胖重心位置底部,略点小跑后,飞机是往前往上平抛出去,手迅速松开放低,应该有很大的安全距离。
手连碰到滑撬的概率都很小,应该是很安全的!

除非飞机姿态严重控制不好,扔出去飞机就猛抬头,尾巴迅速向下才会打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