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速231公里中国穿越机最快纪录!向吉尼斯世界纪录288又近了一步

楼主(2017-12-24):
视频如下
http://t.cn/RHzSA0O
测试设备GOPRO HERO6使用5S电池,破风F60 2750KV电机,,垂直机臂机架

网友A: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楼主加油啊

网友B:
你可以试试AVAN-S的两叶桨
电池用TATTU  R-LINE 2.0 的100C

网友:
下一个目标,300公里每小时!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最快,只有更快,楼主加油啊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可以试试AVAN-S的两叶桨
电池用TATTU  R-LINE 2.0 的100C

螺旋桨已经在路上了,电池还没换,好像不好买呢

网友:
去掉gopro 6,就达到了

网友C:
去掉狗,电池容量减小一倍,应该可以超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狗,电池容量减小一倍,应该可以超过

不容易啊……

网友D:
直升机现在最高纪录是多快啊。固定翼估计是比不上了。比比直机还是可能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直升机现在最高纪录是多快啊。固定翼估计是比不上了。比比直机还是可能的

竞速直升机貌似320+速度吧,超过了绝大多数的真正的直升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E:
竞速直升机貌似320+速度吧,超过了绝大多数的真正的直升机

那估计四轴要做得更大用更大的桨和电压才能获得300+的时速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那估计四轴要做得更大用更大的桨和电压才能获得300+的时速了

应该是用更小螺距更大的桨  更高kv的电机  更高电压的电池 上6s估计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用更小螺距更大的桨  更高kv的电机  更高电压的电池 上6s估计可以

打错了吧,应该是更大螺距才会快吧,电压是要加,那些竞速直机超过300都用14s了吧!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打错了吧,应该是更大螺距才会快吧,电压是要加,那些竞速直机超过300都用14s了吧!

打反了,是更大的螺距更小的桨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打反了,是更大的螺距更小的桨

请问为什么更小的桨会更快,这点一直很糊涂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请问为什么更小的桨会更快,这点一直很糊涂

用小桨可以上更高kv的电机,高速下推力衰减比较低,这就是为什么竞速机都是小桨高转速,或者再说,涵道机就是小桨高转速,你看涵道机一般推重比也就刚过1,但是速度随随便便就飞150km/h,但是你看3d机,推重比估计都快2了,但是速度却不快,就是因为当速度起来之后推力损失太大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小桨可以上更高kv的电机,高速下推力衰减比较低,这就是为什么竞速机都是小桨高转速,或者再说,涵道机 ...

终于懂了,谢谢指导。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用小桨可以上更高kv的电机,高速下推力衰减比较低,这就是为什么竞速机都是小桨高转速,或者再说,涵道机 ...

话不能这么说,涵道机的气动外形3D机完全没法比好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话不能这么说,涵道机的气动外形3D机完全没法比好吗……

这只是粗略的说法嘛,比如你涵道机改大桨尾推,推重比是比涵道高,但是速度却没有涵道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