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大嘴鸟

楼主(2017-12-24):
准备弄个汽油鸡,请教一下各位老师,大嘴鸟咋样?装dle20CC尺寸大小合适不?

网友:
我感觉可以刚刚好

网友A:
大了,SAITO82重量和重心都刚刚好,这架飞机比较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了,SAITO82重量和重心都刚刚好,这架飞机比较轻的

谢谢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这有一架这个配置的起降很多次了 很成熟方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  我们这有一架这个配置的起降很多次了 很成熟方案

网友:
大嘴鸟有没有成熟的 蜗杆收放腿方案

网友:
dle20cc可装,用14x8桨我们本地有那么一台,saito82我刚装了一台,最大的问题就是短了一点,要改头罩。毕竟全球这款是按四冲91设计的

网友C:
大嘴鸟涨价了,所以不打算买了,,,,,,1400的价格 可能搞到的好飞机太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嘴鸟涨价了,所以不打算买了,,,,,,1400的价格 可能搞到的好飞机太多了

这个算是练习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嘴鸟涨价了,所以不打算买了,,,,,,1400的价格 可能搞到的好飞机太多了

前三点的不多啊

网友:
很好飞的飞机,装20CC很有劲,飞起来超爽!切记油箱油管一定要换汽油的,原机配的是甲醇油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