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池鼓包了,缩回了还能用吗?

楼主(2017-12-24):
一个JR发射机的锂电,有一次忘了关闭遥控器,一宿放没了电,电池也鼓包了,我把它扔在一边好长时间没有用,今天突然发现它又缩回去了,我就试着用遥控器的充电器给它充了一宿电,达到12.2V,发射机开机也能用,问下这个电池鼓包后又缩回来还能继续使用吗?不会有什么危险吧。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注意点电压

网友B:
没事 只是电池性能下降了 飞的时候注意点电压就没问题了

网友:
没有危险,继续用

网友:
威力没有玩过的王中王小鞭炮大怕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可以用,注意点电压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事 只是电池性能下降了 飞的时候注意点电压就没问题了

好的,谢谢了!

网友:
应该没啥问题

网友:
控电没几个钱,先用着,下单换吧,有不少店可以定做。

网友C:
我有个电池 炸变形了 ,有点弯了,没破,b6放电正常,还能用吗,大神们告知下,感激不尽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有个电池 炸变形了 ,有点弯了,没破,b6放电正常,还能用吗,大神们告知下,感激不尽

我也有个电池炸变形了,还能放电,充电没试,朋友说容易着火就扔掉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也有个电池炸变形了,还能放电,充电没试,朋友说容易着火就扔掉了。

好的,回去处理掉

网友D:
能用,我的天九就是忘关遥控器了,一宿电池没电了,鼓包了,B6都充不进去,自己动手拆掉鼓包的单冲,自己把鼓包的气体用针戳破就行,冲的差不多了,再用b6就没问题了,就是电池不平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用,我的天九就是忘关遥控器了,一宿电池没电了,鼓包了,B6都充不进去,自己动手拆掉鼓包的单冲,自己把 ...

我倒是没用针刺破,充电也是用的JR控的充电器,平衡充没有JST的平衡线,目前看还算是稳定,掉电比正常的稍稍有点快

网友E:
我这电池鼓包的遇到很多,还真的没有发现有收缩回去的,你看下是不是漏气了,如果漏了就有点危险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倒是没用针刺破,充电也是用的JR控的充电器,平衡充没有JST的平衡线,目前看还算是稳定,掉电比正常的 ...

是吧,电池就不耐用了。我这也是不耐用了。我这有平衡头直接就能冲

网友C:
还能用吗,才用2次得电池 丢掉可惜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能用,我的天九就是忘关遥控器了,一宿电池没电了,鼓包了,B6都充不进去,自己动手拆掉鼓包的单冲,自己把 ...

绝对不能用针刺破电池,会着火甚至爆燃

网友:
电池的品质不错     ,只要注意是不是漏气的 如果是漏气的 过一段时间估计就自个掉电   那就是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这电池鼓包的遇到很多,还真的没有发现有收缩回去的,你看下是不是漏气了,如果漏了就有点危险了

我用手捏了捏,鼓包时到时没有漏气的迹象,也没管它,就扔那里不用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又缩回原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能用吗,才用2次得电池 丢掉可惜了。

这个还真的邀请大师来评判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绝对不能用针刺破电池,会着火甚至爆燃

暂时还没事,一直在使用中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捏了捏,鼓包时到时没有漏气的迹象,也没管它,就扔那里不用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又缩回原样了

如果在充放电过程中产生气体这个化学反应是不可逆转的,不可能会溶解或者化合到电池里面的。建议这个电池就不要用了

网友G: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缩回去

网友:
遥控器用没什么问题的,不是大电流工作就行。续航有可能不如以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想知道,怎么才能缩回去

我也没有刻意动它,过一段时间自己就缩回去了

网友(2019-10-09):
引用 楼主:
我用手捏了捏,鼓包时到时没有漏气的迹象,也没管它,就扔那里不用了,没想到过了几天又缩回原样了

这些废旧电池没地方扔,报废了很可惜也很担心环境污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