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有了好多风动船

楼主(2017-12-24):
自从玩船以来,对风动船有了比较大兴趣,不知不觉间就作好多艘

网友A:
请教一下,风动船如何实现转向控制?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下,风动船如何实现转向控制?

矢量电机座啊!!

网友:
  专业水上救援船队

网友:
重心如何确定?

网友:
不错种类不少!

网友:
种类不少!

网友B:
可以每船一套图传,为什么不做成模块化,随时可以更换,有米除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每船一套图传,为什么不做成模块化,随时可以更换,有米除外

这是一个好的idea,,因为手头有几个图传,所以没有这么想,应该朝这个方向试验。呵

网友C:
我也喜欢风动船,也有几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喜欢风动船,也有几只

不错,手工自已制作的吧,

网友:
哈哈,黑,黄两个我都有

网友D(2018-01-24):
黑色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我也在做风动船。一开始用的水上飞机的浮筒。30级的浮筒小了点浮力不够,60级的感觉又太大了带出去不方便。
后来又用PVC管做浮筒,pvc管又重了点,下水之后一大半都在水下,阻力很大速度起不来。
不知道楼主的黑色浮筒是怎么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黑色这个看起来还不错
我也在做风动船。一开始用的水上飞机的浮筒。30级的浮筒小了点浮力不够,60级的 ...

黑色浮筒是买成品的,塑料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黑色浮筒是买成品的,塑料的。

求淘宝关键词

网友E(2018-03-11):
lz黄色的风动如何散热的呢 电池用多大的 续航怎样 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E:
lz黄色的风动如何散热的呢 电池用多大的 续航怎样 谢谢

船大概52*23cm。3s 2200电池,再大有点重。船底可以做吸水水冷,不过影响速度。可以考虑水泵。 续航一般,估计12分钟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黄色的风动如何散热的呢 电池用多大的 续航怎样 谢谢

18楼说的也可以,我是作FPV的,不彪车,速度相对慢,所以我是在仓盖上打几排小孔透气(这个地方下面正好放电调,带 风扇的),电池3500MAH,开30分钟,散热不成问题。

网友F:
楼主的白色浮筒是多长的 跑起来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白色浮筒是多长的 跑起来如何
80多公分长,跑得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