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米FT小胖子 爽飞

楼主(2017-12-24):
根据FT大胖的方法制作的,改了一下尺寸和外形。 配置2814 1100kv  10寸桨,4s7500电池  u22飞控 ,起飞重量1600克左右。出门忘记带显示屏了懒得再回去拿就。一个人玩,一只手录视频一只手操作遥控器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I1ODQzMTAyOA==.html?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ae79fddf78eda8bbcf614292db40967c1

网友A:
俺帮你粘过来:?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ae79fddf78eda8bbcf614292db40967c1

网友B:
制作的都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制作的都支持

谢谢!

网友C:
续航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续航如何??????

续航改没有测试,18650 4s7500应该能飞一个小时。6A续航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帮你粘过来:?x&sharefrom=android&sharekey=ae79fddf78eda8bbcf614292db40967c1

谢谢! 是不是要电脑才可以

网友D:
这个动力,电机不会过载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动力,电机不会过载么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动力,电机不会过载么

11寸都用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 是不是要电脑才可以

俺用的是  电脑

网友E(2018-01-23):
这个机翼是怎么做的?尾翼尺寸多少?

网友F:
请问你的混控怎么设置的,副翼要和升降混控吗?重心大概在什么位置?V尾角度做的多少?我也做了架这个没飞起来,还在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F:
请问你的混控怎么设置的,副翼要和升降混控吗?重心大概在什么位置?V尾角度做的多少?我也做了架这个没飞 ...

常规模式,副翼和升降不是混控哦。副翼两个舵机用y线链接插1通道,尾翼两个舵机用y线链接接2通道(或者两个舵机分别接2和4通道 采用V尾混控模式)我的重心在机翼1/4的地方 尾翼角度90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机翼是怎么做的?尾翼尺寸多少?

模仿epo小胖子机翼的样子切一块出来,再切一块小的长方形按照FT胖子的方法做平凸翼型

网友(2019-03-01):
降落不会打浆?还是尾部做高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