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穿越机问题

楼主(2017-12-24):
如题,准备想入穿越坑,但是到底是买好盈f4+四合一电调好还是四个独立分体电调好?图传接收用一体接收好还是分体好?(自己是想买分体接收,往后买个USB采集卡可以连接笔记本电脑)发射机想用2w的,因为往后有可能图穿发射还用在四轴上,不知2w的发射体积对于250穿越来说算不算大。请知道的模友给点建议

网友A:
图传600的就够了,电调我喜欢用分体

网友B:
推荐分体,维修成本低

网友C:
分体好。600mw足够了,买小飞手图传接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分体好。600mw足够了,买小飞手图传接受

那从新选配置,帮我推荐一款比较好用带osd的飞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传600的就够了,电调我喜欢用分体

600mw的空旷地带能多远?图传接收选视频一体机还是买分体的好?电调建议多少a左右足够呢?因为想玩的是250机型,身边没模友,全是靠潜水,知道皮毛而已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推荐分体,维修成本低

250机型用30a够吗?电调想一步到位,最高450机型也能用,省得以后玩航拍还要换。

网友B:
引用 楼主:
250机型用30a够吗?电调想一步到位,最高450机型也能用,省得以后玩航拍还要换。

说句实话,30a够,但是你想一步到位,最好选个好牌子,推荐beerotor,质量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说句实话,30a够,但是你想一步到位,最好选个好牌子,推荐beerotor,质量好

我一直以为好盈才是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好盈才是好的

那自己看咯,我用过很多种,觉得是这个不错,别人的评价也不错,不是黑好盈,好盈的车用电调确实不错,但是穿越的一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好盈才是好的

br30a,可以上6s电池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以为好盈才是好的

好盈,emax,br,猛禽等等都不错的

网友:
表想将来 先玩起来 以后你就看不上现在的设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