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正X型,在horozion 模式下飞,如何在前飞时提高前倾角度。

楼主(2017-12-24):
210正X型,在horozion 模式下飞,如何在前飞时提高前倾角度。

现在的PID大约45度就向前滚转了,能提高到70-80度向前急飞呢?

主要用于目视飞行。

现在的PID,还可以改进吗?

网友A:
自稳模式就别折腾了,调节不是这里,是下面一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就别折腾了,调节不是这里,是下面一栏!

半自稳状态下飞,想提高前滚转角度。是下面那个参数,我只想提高前滚转角度(pitch方向),不想动roll滚动方向,该如何调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稳模式就别折腾了,调节不是这里,是下面一栏!

是在半自稳方(horizon)式下飞,想提高(pitch方向)的滚转角度, roll方向不变,可以实现吗?

网友:
这个桨好可怕

楼主:
飞起来声音和手感如“丝般润滑”推荐你可以试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飞起来声音和手感如“丝般润滑”推荐你可以试试

这个桨能提高拉力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桨能提高拉力吗

6页浆效并不高,胜在手感一流。

网友:
引用 楼主:
6页浆效并不高,胜在手感一流。

螺距多大。

楼主:
e.....这个还真没关心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e.....这个还真没关心过。

买的时候有规格,就是那个。

网友C:
就是那个 angle limit,不过不能独立调,一动就前后左右方向都一起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是那个 angle limit,不过不能独立调,一动就前后左右方向都一起动了

谢谢Lanza,找到了,调到了70,试飞有一定改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Lanza,找到了,调到了70,试飞有一定改善。

调到比正常全速飞的角度再大一点就行了,就是全速时候用到70%杆位,弯心压杆打到底,这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调到比正常全速飞的角度再大一点就行了,就是全速时候用到70%杆位,弯心压杆打到底,这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lanza,不过“弯心压杆”是什么操作?

网友:
额...大概就是转弯时打副翼把机身倾斜到最大角度

网友D:
angle limit 就是自稳模式下,前倾最大角度,这个值是度数,最大就是90°了。
transition 就是horizon模式下,自稳和手动之间的分界点,75的意思就是75%,在摇杆行程的75%处为自稳和手动的拐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angle limit 就是自稳模式下,前倾最大角度,这个值是度数,最大就是90°了。
transition 就是horizon模式 ...

谢谢飞鸟,终于把这两个参数的意思搞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