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打印小常识

楼主(2017-12-25):
看到很多兄弟对3D打印还是很茫然,想了一下,总结点东西,希望对各位兄弟有帮助。大神级别直接飘过,或补充。
首先,3D打印目前据说有三种,一种层固化FD M,一种光固化,一种激光打印金属的。后两种英文名忘了,没什么文化,呵呵。
最后一种普通人不用想了,而我们最常用的是层固化,也是某宝卖的最多的,500-几千不等,优点是便宜,而缺点是精度,至于光固化,刚好反过来,精度高,贵
再说工作原因,层固化是打印一层一层,直到把东西打出来。光固化是一盘液体,靠光线照射固化形成的物体。
。。。。。。。。。。。。。。。。
长长的分刮线
好了,后两种普通人不用玩了,我们能拥有的是FD M,层固化。常见的有i3,三角洲,corexy,mu2十字轴结构。起步的话用i3最合适,价低易造。
材料有两种,一种AB S,需要热床才能打印,硬度高,耐温高,打印时有塑料味,切记排风。一种PLA,热床可有可无,硬度低一点,耐度也不高,60度,打印时有一般水果味,比较好闻
打字很辛苦,有兴趣才继续啰嗦,说不对不齐的,大神补上

网友:
打印还是abs好啊,穿越机c不烂

楼主:
很多兄弟关心精度问题,层固化精度确实不高,大概+-0.5mm的样子,还有翘边,除非你能打赢热力学,不然这也是没办法的事。如果这些你都能接受,那么可以看下去了
说说操作流程吧,首先你要建立一个3D模型,常用软件有uc, SW,3Dmax。至少要会操作一种3D建模软件
然后用3r, cure 等切片软件切片,生成打印机能识别的G码,才能够打印。
3D打印机真正的好处是让你成为神笔马良,一画就有,不管你想的是什么

网友A:
我玩打印机也有2年左右了,说的不错,但还有好多知识点还没说。不如打样ABS怎么不翘边,有哪几个因素影响,FDM除了打印ABS和PLA,现在有软性材料可供打印了,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玩打印机也有2年左右了,说的不错,但还有好多知识点还没说。不如打样ABS怎么不翘边,有哪几个因素影响, ...

这些是操作问题了,打印A B S翘边,可以用胶或热纹纸,加强第一层附在平台上,打印机的第一层十分重要。还有一个是温度,打印头和热床温度,感觉每一台机都有一个最佳温度,有时相差1度效果就会不同。还有一个散热,最后是模型,不同温度打印不同模型,相当煎肉,大的不容易熟,小的一下子过火,等等等等,真说不完,也多谢兄弟补充

楼主:
好了,如果上面问题没吓住你,那么可以开工要一台或买一台了。买的话省略,做的话首选i3,可以看一下我另一个帖,折腾很惨也很详细,包括自动校平。

楼主:
发觉对于造机,很多兄弟有误解,很多人认为应该壮实,可是忽略了它的工作原理,挤出头挤出加热后软化的料附在台面上,对于力度来说,可能跟激光雕差不多。同时壮实意味重量,现在都是皮带传动,有点弹性,高重量高速度带来的惯性十分可观,对精度影响大。至于用雕刻机改的兄弟,我是心疼,由于丝杆和皮带传动不同,打印机跑1小时,小雕起码多半小时,对于磨损,我想爱工具的人都会心疼

楼主:
常见打印机结构i3,最常见也是最容易的,典型的X Y Z,优点是便宜,易造。固件设置也十分简单。缺点是慢,精度一般,造成这原因我估计了2方面,Y轴带动整个平台运动,带来的惯性不小。Z轴由2只电机带动,容易出现不同步,造成X轴不平。最致命的是,原设计把挤料电机放在挤出头上,低速问题不大,高速带来的惯性,不是皮带能拉住的。总体而言,I3也不愧是入门的首选。没有之一

楼主:
进阶级corexy ,据说是一种结构的变种,英文忘了。优点是快,精度高些。这结构把运动最多的X Y放在一个平面,像十字滑台。简单来说,就像个倒立的雕刻机。缺点也十分明显,价格高,制造麻烦。平台要求左右晃动要小,意味Z轴的刚性要足。X Y都是长长的皮带带动,意味着打印头重量不能太大,暂时这么多。这结构刚接触不久,很多毛病还没发现。总体而言,这是目前比较好达成,精度较高的结构

楼主:
三角洲结构,真想鸟一下发明这结构的,简直毁三观啊,对X Y Z方向全面覆灭,也是入门级的打印机,这结构我没做过,不过多评论。它的运动方式是通过三个柱的滑块完成,三个柱分别是X塔,Y塔,Z塔,单从那联臂结构,就注定了精度不会太高,活动件实在太多了。优点我觉得只有一个,现成的配件,现成的固件,还有科技感十足

楼主:
还有一只十字结构,有空再说,以上是我自己的禺见,还有网上搜的资料。目前只做过2台i3和一个corexy 。三角洲没做过,十字结构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