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 v3和u22的问题

楼主(2017-12-25):
如题    哪个飞控更稳定  哪个更好调试

网友:
肯定u22好调试,pix.调稳了超级爽

网友:
u22和pixv3 就不是一个量级的 pix v3无论在哪方面都高于u22
调试都一样 都差不多 建议pix v3预算足的话 飞了很爽

网友:
学习能力强有时间就pix…没啥学习能力和时间就U22…一个上限高门槛高 一个下限高门槛低

网友:
没用过高级的,感觉U22也不错功能足够多,中文菜单设置一目了然,用了快两年了一直正常。

网友:
可以试试最新的rtw飞控

网友:
PIX会用肯定是最好的,什么都可以设置修改,可以针对机型做最细致的调参,U22就像傻瓜相机一样,简单设定几个参数就可以很稳定的飞行,看楼主的用途目的了

网友:
看起来很灵活啊。。。。。。。。。。。。。。。

网友:
说实话,光靠签到升级太慢,所以我复制了这一段话遇贴就回,回一次最少也得15个经验,还能帮你不沉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