舵机空心杯电机的润滑

楼主(2017-12-25):
9257转动有点涩,但齿轮加润滑脂后无改善,且齿轮取下后,
电机
高速转动时有啸叫声,貌似是轴承缺油,然后把电机拆下,发现电刷处也有润滑脂
现在问题来了,一般的润滑脂绝缘,涂上肯定不利于导电,然后淘宝上有卖电刷专用润滑脂,说是导电的润滑脂,那这种润滑脂涂上后难道不会导致绕组之间短路吗?还请各位高人指导,多谢多谢

网友A:
没问题的,你就上普通的润滑油好了。稀薄一点的。

楼主:
这样啊,多谢多谢!回去先上一点试试

网友B:
电刷上不允许涂润滑脂吧?

楼主:
刚开始我也以为金属电刷不涂,但是9257原装的电机的确有,然后我涂了一点,的确好多了,也没那么涩了,电机也没啸叫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