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s56装啥机好,求推荐

楼主(2017-12-25):
手里有个os56发动机,之前装在40练习机上玩了阵时间,觉得有些浪费,就把练习机上装三叶61了,os56也就闲置了。

现在想找个飞机把os56用起来,一直找不到合适的,飞机要么大了,要么小了,,兄弟们帮我推荐一个吧

网友:
40级的小像真机,全球的p51运动版或者其他尺寸差不多的,56动力是干不过三叶61的,可选择的飞机不多。

网友:
四冲程  没啥力

网友A:
全球P-56油动像真机装os56发动机是厂家推荐的绝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全球P-56油动像真机装os56发动机是厂家推荐的绝配

我看了这个飞机的,,,卖家说发动机小了

网友B:
56的四冲,跟46的2充力道差不多,OS比三爷略稳力度略高,适合1.5-1.6米的3D机,1.6左右的练习机,1。4的象真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56的四冲,跟46的2充力道差不多,OS比三爷略稳力度略高,适合1.5-1.6米的3D机,1.6左右的练习机,1。4的象 ...

全球塞斯纳40拉得动不?

网友B:
全球的尺寸多大?
1米6的上单,赛斯纳,勉强够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的尺寸多大?
1米6的上单,赛斯纳,勉强够用了

全球塞斯纳40,翼展好像是168mm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全球的尺寸多大?
1米6的上单,赛斯纳,勉强够用了

全球:SKY LINK 40(经典的塞斯纳像真机)

翼 展: 66 in / 1680 mm
机翼面积: 590 sq in / 38.1 sq dm
飞行重量: 6.6 lbs / 3000 g
全 长: 51 in / 1300 mm
所需引擎: 2冲程 0.4-0.5引擎
4冲程 0.52-0.7引擎(另购)
所需遥控: 5频道 / 7伺服(另购) 带襟翼

网友:
1米7的翼展,2冲最好56,61,起步,91都可以了
四冲至少70级到90级起步,120的四冲都可以上了

网友:
67寸的3D机都要用20cc二冲程汽油机了,1米6的3D机用甲醇四冲程56咋飞???
56四冲程就只能飞40级的练习机之类的

网友:
全球 Ultimate 40 不错,我之前用 OS52 四冲!

全球 Ultimate 40

全球 Ultimate 40

网友(2018-02-02):
西锐 50级玻璃钢

网友:
我发过帖子 可以去看看 一样的发动机 很好看的

网友(2018-03-29):
不能光看翼展 我有台四六级 全球飞机  两米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