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LS253 BLS251工作电压是多少
水滴!

楼主(2017-12-25):
BLS253 BLS251可不可以用7.4V的锂
电池
?它们的工作电压是多少呢?求教用过的老手们指点一下。

网友A:
同问,在 Futaba网站上没有找到详细资料,能够找到的参数对比表上 只看到 有4.8V的扭矩参数,没有 写6V下的。

网友B:
不可以 必须6v或以下
不过同样是6v舵机,JR可以干到8v

网友C:
BLS253 可用6V稳压
BLS251 稳压只能用5.2V或4Cell NiMh/NiCd

网友D:
BLS代表无刷,253是款频,251是窄频,但都不是高压,因此不可直驱。6V工作电压

网友:
感谢楼上答疑

网友E:
我一直用5.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