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新手制作,纯手工,纸飞机从无到有……

楼主(2017-12-25):
之前做的微风2005,机身已经完成了,但是第一次做,很多配件没有一次买齐,电装到现在还没有装齐全,等微风2005全部完工,在上微风的图

买回来的配件刚好可以装一架纸飞机,就没事手痒做了一架,先上个完工图

已经上电试机了,能动……我的手艺不行,不敢飞,也不知道能不能飞。现在有两个问题还没解决
一、飞机的重心还没找到,只能手抛去一点一点的试了,就想问问魔友们,有没有好的方法可以计算出机身重心点的。
二、没称,还不知道空机多重,整机多重(呵呵,,这个不是问题,算是一个不完整的飞机参数,,,,呵呵)

做这个纸飞机的时候,什么也不懂,开始就做了个真的,真真的纸飞机(手折的,纸折的)

用A4的纸折的,呵呵,觉得还是那么回事,瞬间就有了信心。
接着就简单了,买KT板,,不过我这个KT板有点遗憾,,我跑了两家比较近的广告店,都只有单面覆膜的KT板,,他们一般不用双面覆膜的KT板,
没办法只能将就了,建议,大家能买到双面膜,尽量用双面膜的啊,强度要大些,主要是在下料过程中没有正反的问题,呵呵,,,单面膜的,在下料的时候就没那么麻烦了,

纸飞机,材料很简单,就这么多,就两片三角翼,,呵呵,对中粘接,切角,粘折就成型了,然后就是机翼加固,装电机座,机身就这个了,
大家就将就看看吧,,,一个人制作,没有拍下详细的制作过程,一做就入迷了,只是在休息的时候才想起来拍个照
新手,勿喷,

刚刚有个魔友,指出了问题,是我忽略了,没有上图,现在补上,
  机身加强杆,其实是有的,做的比较隐蔽,(学习了乌鸦上尉)在电机座两层KT板之间

拉杆的问题,魔友说拉杆太细了,这个拉杆是1mm的烧烤签子,自己用老虎钳子弯的,(烧烤签子有钢性,弯的时候容易断,我在弯Z字弯的地方用火烧红了,退了钢性就好了,

   这个拉杆有270mm长,越长,越疲软,推舵易弯曲,所以,可以把舵机后移,缩短拉杆长度,控制在150mm之内,那强度就OK了,

网友A:
重心再机身的一半位置

网友B:
做多了 就有经验啦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没有碳杆,只靠中间呢一点点KT版,强度是不够的。
然后发现你的拉杆太细了,用一条1mm碳杆用热缩管套起来增加拉杆强度。

网友D:
我也是纸飞机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重心再机身的一半位置

恩,我先按机身一半位置来实验,,多手抛几次,应该能确定重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做多了 就有经验啦

谢谢,,是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是纸飞机入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样子好像没有碳杆,只靠中间呢一点点KT版,强度是不够的。
然后发现你的拉杆太细了,用一条1mm碳杆用热 ...

碳杆没用,用了加强杆的,,这个细节没有拍照,,,现在补上照片,是用烤肉的竹签子,,大串肉,长签子
拉杆,是用1mm烧烤签做的 有钢性的,感觉强度应该是够了,,我这个拉杆用的比较长,有270mm,所以在推舵的时候会有点疲软,弯曲。
要是把舵机后移,拉杆控制在150mm之内,那就完全没有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碳杆没用,用了加强杆的,,这个细节没有拍照,,,现在补上照片,是用烤肉的竹签子,,大串肉,长签子{: ...

对对,可能是飞机大 ,拉杆看起来很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对对,可能是飞机大 ,拉杆看起来很细。

觉得这个烧烤签子蛮好用的,,

楼主:
差两根舵机延长线和魔术贴,。元旦前能回来,装好就可以试飞了

网友(2018-04-26):
准备从纸飞机开始入魔,现在先买了遥控、模拟器,玩一段时间模拟器之后再开始真正动手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