选控难题!!!

楼主(2017-12-25):
最近想重新入模,08年的时候第一次接触航模,完了两年多弃坑了。最近想重新开始航模生涯,但是选控成了难题(以前用的天地飞6伸缩天线的那种)现在看天地飞出来个最新的ET07,不知道性能怎么样,又觉得华科尔的D10不错(升级DIY,改距离都有教程)。还望模友大佬们给点意见!

楼主:
我就玩玩固定翼以及FPV

网友:
天地飞新出的遥控接收据说和以前的不通用
D10的好处是后期改装空间大

固定翼两个都行,FPV说不准了,可能最好还是X9d以上的遥控比较好

网友:
d10可以用好多种接收机
新出那个天地飞,只能用一种接收机,4通道6通道的都不通用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就玩玩固定翼以及FPV

我觉得有1000左右的预算就睿斯凯的X9DP或X7,万用控,FPV、穿越都可以,500左右的话选AT9S吧,毕竟接收机回传信息多。
如果你只飞航模的话天7和D10选一个就行

网友A:
英文渣渣的我,自从买了x9dp之后,手机里装了有道词典,自己的英文水平有所提高了。谁用谁知道!

网友:
天地飞吧,看着这个挺不错的。华坑就不知道啦,没用过。我用的天九

楼主:
引用 网友A:
英文渣渣的我,自从买了x9dp之后,手机里装了有道词典,自己的英文水平有所提高了。谁用谁知道!

我最怕英文了

楼主:
谢谢各位细致的指点。我准备入手D10

网友B:
之前用过D10还是黑色那款。
后来觉得手感不好换了个D7
再后来就换了futaba
现在偶尔拿出来D7玩板机,小巧方便。开关正好。D10现在觉得傻大。而且开关太多用不着

网友C:
你买d10准备要改控的话可以考虑下t8sg,当然壳子摇杆还是d10好。
d7e改功率其实挺麻烦的,改好功率不改电源的话听说容易烧。加多合一模块也不如d10那么干净。
华科尔的壳子做工在国产控里是一流的。摇杆也都是轴承的。
重新入魔没有什么之前设备的负担,其实选择frsky是不错的,要便宜的话x7就很好,接收品种很全。飞穿越有天然优势,不飞的话frsky无线可靠性的口碑也很好。而且后背都可以插高频头,要多合一的话直接插一个就好了,还有远程高频头可以选。

网友:
买英文版的,能把学校遗漏的都能捡回来!

网友:
1、玩直机、穿越、固定翼的话,D10价格便宜量又足,做工也可以;刷机、改装后更是神控;
2、主要玩穿越,同时也玩固定翼,但是不玩直机,Frsky X7、X9d 不二之选;
3、什么都玩,还要求手感、稳定性巴拉巴拉,futaba 14sg 性价比之王;或是地平线的也可以;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D10还是黑色那款。
后来觉得手感不好换了个D7
再后来就换了futaba

你好,你的D7是自己改的么?能教下我不?我刚收了个也想玩。就看中小巧方便携带才收的

网友:
负责任的告诉你,控直接一步到位。

网友E:
没钱就futaba 14sg,有钱就futaba 18sz!

网友:
没什么可以一步到位的,新品只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好,能用久一点就行了

网友:
我在用d10  差不多吧     原厂10通接受价格也合适   不会让你失望的

网友:
每次看到推荐d10的我都要吐槽下不足,手头黑白两种都有,断断续续用了3年,使用频率约10次/月,配RX601黑色版本有失控记录,目前黑色版油门电位器出问题会乱跳,方向电位器回中不准,白色版电源开关失灵,副翼电位器回中不准确。电位器找不到完全合适替换品。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过D10还是黑色那款。
后来觉得手感不好换了个D7
再后来就换了futaba

d10个头很大么,和天9比呢

网友:
天地飞不失控

网友:
14SG具有很高的性价比,为什么不选呢?

网友F:
个人认为D10的优势主要是:
1.改控后多合一高频头支持一控多协议,实际使用中未必用到多少种协议,主要是选择多了起来,比较省钱;
2.刷的deviation 5.0版固件实际上是全自由混控,玩家可以放手去“编程”,控不会过多的限制玩家。
3.最后,用D10飞固定翼不小心飞失速后炸机了,也比较好处理——完全可以大叫一声“这H坑可真够坑人哒!”

如果玩家经常“折腾”,各种飞机一架接着一架做,每架都带自己接收机,那么D10性价比会高很多;但如果是一年做不了一架,做好就不怎么动了,只是偶尔飞一飞,手头也不会留几架飞机,或者喜欢用一两个接收机伺候若干架飞机的玩家,那完全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即所谓的“一步到位”。毕竟600多元/个的接收机也不是太贵,飞起飞机来心里上还能图个安稳。唯独就是众目睽睽之下炸机后不好赖控不行。所以还是得权衡清楚的。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D10的优势主要是:
1.改控后多合一高频头支持一控多协议,实际使用中未必用到多少种协议,主要是选 ...

完全同意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买d10准备要改控的话可以考虑下t8sg,当然壳子摇杆还是d10好。
d7e改功率其实挺麻烦的,改好功率不改电 ...

我没觉得D10开关多啊,飞FPV,开并基本都用上了。U22的飞控,两个三段开关组合用来切换飞行模式,一个二段开并襟翼,一个二段开关视频切换,两个旋钮分别控制云台俯仰和左右旋转

网友G:
新天7可以试试,其实不是专业玩家的话就是国产控可以了,因为使用频率太低了,如果长期常常的玩价格比较高的航模那么futaba就是必备了。刚入门的朋友7/9/10通都好的。不推荐上市时间很长的控。新天7,乐迪9,10都可以。

网友G:
D10个人不推荐,款式太老,新版内部电路没有变化,它的强项可以自由刷系统可以说没有实在用处,要自由度好的可以选择7x毕竟是刚上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D10个人不推荐,款式太老,新版内部电路没有变化,它的强项可以自由刷系统可以说没有实在用处,要自由度好 ...

哈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思翼XT32性价比不错,功能等于万元控。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好,你的D7是自己改的么?能教下我不?我刚收了个也想玩。就看中小巧方便携带才收的

没改啊。两个开关足够了,
直升机就一个熄火一个3D
固定翼就用一个起落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钱就futaba 14sg,有钱就futaba 18sz!

futaba14sg好贵的,够我闺女3个月的奶粉钱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14sg好贵的,够我闺女3个月的奶粉钱了

收一个二手也就1600块钱。再不行分期付款。遥控器要买好的,不然只是早后悔和晚后悔的问题。

网友:
et07看介绍用的是进口零件,可靠性应该有保证,分辨率高玩直升机应该没问题。就是无人机方面,10个通道肯定不够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D10的优势主要是:
1.改控后多合一高频头支持一控多协议,实际使用中未必用到多少种协议,主要是选 ...

谢谢您的诚恳的建议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个人认为D10的优势主要是:
1.改控后多合一高频头支持一控多协议,实际使用中未必用到多少种协议,主要是选 ...

这个要顶一把,
特别后面的话

网友:
不建议 乐迪 华科尔 富斯,失控问题,跳舵等等,天地飞还算比较良心,价格便宜稳定性可靠,看天地飞的新款遥控电位器都用了更好的,功能也更丰富感觉不错,我自己用x9d,不嫌麻烦就推荐x9d。仅供参考

网友:
当初弃坑了 现在回来买华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