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机热火头驱动器设置请教

楼主(2017-12-25):
刚开始玩甲醇机,买了一个可以用遥控器控制的热火头驱动器,RCD3007,卖家只卖不懂技术,哪位前辈用过的解答一下问题。
主要问题:刚装机器上手动按钮和遥控器通道开关控制都好用,第二次手欠调整遥控器的时候发现舵角行程没有在遥控器默认位置,把控制通道的舵角行程改了,结果上电后驱动器无论手动按钮还是遥控器开关只有待机、增稳模式,无法进入启动模式。估计是舵角行程调整乱了,怎么测试都不能回来了,说明书上也没有说明,哪位高手来解答下,谢谢。

网友A:
一直也想买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没敢下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直也想买一个,不知道效果如何,没敢下手

我听朋友说非常好用,只是我现在遥控器没设置好

网友:
检查一下火头是否烧了

网友:
这个很好用的  装飞机上增稳模式
重来没熄火过

网友:
这个非常好用啊,不用设置什么的,不行换个新通道,设置一个三段开关

网友(2018-03-22):
有价值么?  我也有个 放在那里没机会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