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真机,万事俱备。。。问题一堆。。。

楼主(2017-12-25):
手头上50油,600电都有,正好收了套壳子,也收了套悟空H准备折腾,倒是忽然发现散热问题怎么处理,求经验。。。

楼主:
引用 网友A:
风神50,不错

就是配件不好买了

网友B:
我有台电动的,炸了小齿盘买不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电动的,炸了小齿盘买不到了

哈哈,确实有点,麻烦,出不出,出的话给我当配件吧,我也有一台电动的缺点零件中

网友C:
别紧张,象真机一般都是玩悬停、3A走线,因此散热用西装的窗户(两侧的门窗不装,这样空气对流散热没问题)自然散热即可,甲醇机比汽油机散热好,你飞的时候略富一点,这样温度能更好控制。实在不行就在发动机旁加CPU风扇,UBEC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别紧张,象真机一般都是玩悬停、3A走线,因此散热用西装的窗户(两侧的门窗不装,这样空气对流散热没问题) ...

还有一个纠结的就是装油机还是电机,有啥建议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确实有点,麻烦,出不出,出的话给我当配件吧,我也有一台电动的缺点零件中

有小齿盘吗,出个给我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小齿盘吗,出个给我

没多的,我也在找零件呢,还好我油电可以拆换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有台电动的,炸了小齿盘买不到了

那种小齿,什么版本的?

网友D:
引用 楼主:
没多的,我也在找零件呢,还好我油电可以拆换

有金属升降臂嘛?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有金属升降臂嘛?

还有一套私藏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种小齿,什么版本的?

小齿盘,90t

网友B:
引用 网友D:
那种小齿,什么版本的?

加我微信huludan520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纠结的就是装油机还是电机,有啥建议

油的象真,会冒烟,声浪舒服,更舒服,但是甲醇的润滑油喷溅到机内木板上会有腐蚀作用,尤其油机要用考斯猫,无名社、酷珀等好油,否则垃圾油用了,几天后生锈,拆机清洗发动机你就要哭了,,,,,因此清结保养很重要。电的方便,动力更好,容易打理。不是油机控还是建议上电的,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油的象真,会冒烟,声浪舒服,更舒服,但是甲醇的润滑油喷溅到机内木板上会有腐蚀作用,尤其油机要用考斯 ...

确实啊,油机保养卫生非常麻烦,打扫卫生很头大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我微信huludan520

不好意思兄弟,有点事!这几天没上论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套私藏

能出给我嘛?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一套私藏

能留个联系方式嘛?

网友:
不光打扫卫生很头大............

引用 楼主:
确实啊,油机保养卫生非常麻烦,打扫卫生很头大啊

              起飞前调发动机,亦是很头大,除非发动机很省心,一次调好下次不用大调............但油动绝对比电动有声音上的气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