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灵] 关于精灵4做小面积航测的若干问题,有没有什么办法?

楼主(2017-12-25):
飞完下来照片数量没问题,但是有几块有空洞,没办法拼图,是什么情况。就像拍照时相机卡主了一样

网友A:
你用啥软件飞的? DJI 有GS PRO 没有这类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啥软件飞的? DJI 有GS PRO 没有这类问题

我用的就是GSPRO,拍下来在部分区域照片不是等距的,但是照片总数能对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的就是GSPRO,拍下来在部分区域照片不是等距的,但是照片总数能对上

设置比较多 另p4好像不如p4p , p4 漏片和你设置也有着巨大关系。可以认为你设置的覆盖度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设置比较多 另p4好像不如p4p , p4 漏片和你设置也有着巨大关系。可以认为你设置的覆盖度不够。

航向百分之80,旁向百分之六十五还不行吗!!

网友:
P4用Px4d比较好用,航向和旁向重叠都没有问题,建议试一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航向百分之80,旁向百分之六十五还不行吗!!

航向可以 傍向不够,你调到80 看看吧,估计你还有其他啥问题。不太好估计,先调高旁向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航向可以 傍向不够,你调到80 看看吧,估计你还有其他啥问题。不太好估计,先调高旁向看看

旁向还没来得及看,反正航向百分之八十还是不均匀,有的同一条航线上相邻两张照片完全没有重叠,有的又只重叠了一点点

网友(2018-01-24):
引用 楼主:
旁向还没来得及看,反正航向百分之八十还是不均匀,有的同一条航线上相邻两张照片完全没有重叠,有的又只 ...

找个开阔地 做,另p4p 会更好

网友B(2018-02-26):
引用 楼主:
航向百分之80,旁向百分之六十五还不行吗!!

我M600 Pro 用GS Pro都得 80 8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M600 Pro 用GS Pro都得 80 80

这个80 是你试出来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80 是你试出来的吗

是的  跟业内人士也咨询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