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模友帮忙看看,这个差速器的型号尺寸

楼主(2017-12-25):
HSP无限 1/8油动模型车配件 94761 94763 中差速器齿轮组 60065这是宝上的名字,大神有知道,这款差速器外齿的模数 齿数,还有两端轴的直径的没?顺便问问,这两边的插口轴可以拆下来换成光轴么?

楼主:
图片在这,移动网络太坑,没传上去

网友A:
我只知道外齿模数是m1 差速输出内轴是6mm 外圈是8mm 轴承型号是688。8/16/5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只知道外齿模数是m1 差速输出内轴是6mm 外圈是8mm 轴承型号是688。8/16/5

谢了,帮了大忙,小弟膜拜
<

网友A:
没事。帮到你就好。我有两个闲置的差速。需要吗。
<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了,帮了大忙,小弟膜拜

是teamc t8的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事。帮到你就好。我有两个闲置的差速。需要吗。

悔啊,看到晚了,才买了三个。
<

网友:
引用 楼主:
悔啊,看到晚了,才买了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