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机可能被忽略但影响重大的配件-横轴减震圈

楼主(2017-12-25):
450震动大,全身差不多都排除过一遍了,最后锁定在主旋翼头。拆了桨低转速观察,有较大双桨。开始以为是中联不正,换了一个问题依旧。然后桨夹也换,还是一卵样。最后换横轴O圈,终于清静了。

飞越的O圈太垃圾了,打孔不在中心,3MM跟4MM都是。
爽飞的O圈是飞魔士4mm的。
目测冰人的也还不错,装上还没试。
ALZRC也不行,老款模线很明显,新款DFC又太硬,硬的跟塑料一样。
改天试试KDS的,看图片还可以,不知道实物如何。
有条件就是上亚拓的吧,不用折腾。
供参考。

网友A:
硬的好,动作干脆利落。我那个Esky老爷机,胶圈直接换成轴承。

网友:
不是牌子問題
應該是尺寸有差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硬的好,动作干脆利落。我那个Esky老爷机,胶圈直接换成轴承。

是不是响应速度更快?太硬有没有侧翻的可能性?

网友:
定期喷硅油,又抗老化又润滑一直想换成弹性纤维O圈,一直找不到……

网友B:
难道没有像我这样直接用轴承代替胶圈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像我这样直接用轴承代替胶圈的吗?

+1,同用轴承代替胶圈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难道没有像我这样直接用轴承代替胶圈的吗?

这也可以啊!?效果如何?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也可以啊!?效果如何?

胶圈如果是硬的磨损得快,软的动作不精准。加上价格也可人,自从用了轴承代替胶圈,腰不痛,腿不软了!

网友:
一套胶圈飞了5年的路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胶圈如果是硬的磨损得快,软的动作不精准。加上价格也可人,自从用了轴承代替胶圈,腰不痛,腿不软了!

450pro和500用多大的轴承代替,使用轴承后震运会加大吗?

网友D:
450本来就很折腾,要是不改皮传更折腾。我听到450的名字,我都怕怕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450本来就很折腾,要是不改皮传更折腾。我听到450的名字,我都怕怕了

450调得好,其他飞机都调得好,450飞得好,其他飞机也飞得好

网友:
引用 网友E:
450调得好,其他飞机都调得好,450飞得好,其他飞机也飞得好

那是的 我听到他名字就怕了 整天不是缺这就是少那 不是坏这就是坏那 各种烦

网友F:
我的7075头子,也是双桨,震动大,和你说的现象很像,以为是桨夹问题,扔那1年多了,懒得调,听你一说有机会再试试

网友:
学习了。富丽的胶圈的确硬的跟塑料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的7075头子,也是双桨,震动大,和你说的现象很像,以为是桨夹问题,扔那1年多了,懒得调,听你一说有机 ...

解决没有?要是缺短中联横轴找我,我有。

网友:
我看某宝不少3d打印的,有尼龙的,这个材料耐用不软不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