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悟1 能改悟2的双摄像头吗?

楼主(2017-12-25):
想改一下,有没有高人改过?

网友A(2018-01-31):
我自己加了一个aomway的图传和摄像头,遥控那边只需要多夹一个小飞手的接收显示一体机就可以了,,,算下来不到600块

网友:
有朋友改过双X3的 不过没什么意义 多加了个飞控 两个遥控器 分别控制的

网友B:
这个不好弄吧

网友C:
悟1本来续航就比较短,再加上双摄像头不合理吧

网友D(2018-03-26):
我们加过固定摄像头,模拟图传

网友E:
为什么要多加一个摄像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