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玩儿了一年多的F3P,分享下心得和感想。

楼主(2017-12-25):
2016年3月第一架自己做的f3p,之前都是蹭飞别人的飞机,这架也是按照别人的飞机改进而来的。

第一架自己做的感觉还不错,主要练习吊机了,航线飞的也少,当时技术也不行,所以感受较少!

上图是做了简单的镂空处理,没觉得轻到哪里!

第三架是完全复制的刀锋540,第一次飞出蛇滚的感觉,侧飞,四点动作的性能不好,转弯容易失速。

此机纯属瞎编乱造,副翼效果太大,横滚起来根本控制不住,基本没有性能可言,好在从副翼上学到点东西(如何用副翼的形状来控制滚转速度)

这一架,是飞f3p的一个重要节点。之前的几架飞机都有再练习扭力滚,所以基础还算可以。这架机的性能超出来之前所有飞机的性能,不管是吊机,半失速状态还是普通航线都有了长足的进步。对后面的蛇滚训练起了很大的帮助。(强烈推荐的练习机,淘宝都有卖的,机型是342,可以选择D板或pp板,kt板也可以)

这架雅克54,是在342之后买的,性能很一般,高速性能还可以,半失速状态很不好,转弯容易失速,蛇滚起来动作很扭曲(可能是没有调好),此机经过查阅淘宝,才发现以前双天有出过一个机,后续很多淘宝店都有自己做自己卖的,涂装和双天的差别还是有点大。(个人认为此机对于新手上手没有任何帮助)

后续开始改进买来的342,机身用kt板制作,起飞重量在190克左右,性能比较以前的都好,机翼加了翼刀,为了增加侧飞的稳定性。(学习蛇滚的过度期)

经过很多次修改,这架机可以说是一个性能极致的飞机(制作和飞了那么多架,总结了很多经验),机身相比342有些许加长,为了增加平飞时的操作感受。四点动作,正飞,侧飞,倒飞基本不用修舵。失速性能稳定,撞墙,升降机等动作做起来很轻松并且很到位。蛇滚四面打舵,操作感觉很平均。

最终版本

以上是从飞f3p到现在具有代表性的几架机,所有评论全是个人看法。

个人f3p经验分享: 先说飞机,整体布局是首要问题,主翼和平尾还有机身平面面积和摆放位置决定了飞机的失速性能,失速性能也是一个3d机最重要的性能之一! 机身侧面的面积大小决定了转弯,侧飞性能,想要侧飞性能好,建议给机翼翼尖增加翼刀,机翼中段也增加翼刀,增加侧方面积增加侧飞时的稳定性。 方向舵长度要适中,不管是吊机,侧飞,蛇滚,方向舵的大小形状很关键。f3p电机安装,来个右拉角度很重要,没有做好右拉,吊机或垂直爬升时会有明显偏移。重心根据需求来配(个人比较喜欢机翼前缘1/3处)。整体结构加强很重要,螺旋动作过载很大,垂尾,平尾一定要加强到位,还有就是电机和螺旋桨,过度螺旋有可能螺旋桨跟不上机身的节奏造成脱离,严重的可能射电机。下面说遥控器参数,重点说exp值,舵机无所谓,一个3d机,尽量的要大舵量,曲线调大就可以了!新手飞的3d大小舵最好先不要用,用一个合适exp值先熟悉。首飞测试时先设保守一点的曲线,先找感觉,随后可根据习惯调整。调飞机这个技能很重要。很多新手练习时,练了很久一直没有进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合理的练习方法,一直飞性能不好飞机,心理因素等等等等,不多说了,我去练模拟器了!(以上废话都是个人经验)
?sharefrom=iphone&sharekey=932d197a4f70fb88bf4cd53773f9a1787用手降落(天翼 激光260 30e)
?sharefrom=iphone&sharekey=2d6f4de253f3c71ad239a9e3cc768c110

网友A:
经验贴啊,我刚在学吊机,入门还有好远

网友:
可不正盘算怎么整F3P

网友B:
下面说遥控器参数,重点说exp值,舵机无所谓,一个3d机,尽量的要大舵量,曲线调大就可以了!新手飞的3d大小舵最好先不要用,用一个合适exp值先熟悉。首飞测试时先设保守一点的曲线,先找感觉,随后可根据习惯调整。调飞机这个技能很重要。很多新手练习时,练了很久一直没有进步的原因其实很简单,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没有合理的练习方法,一直飞性能不好飞机,心理因素等等等等
看了几遍也没看懂啥意思第一次看到板机还要加翼尖小翼的,还说什么增加侧飞稳定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经验贴啊,我刚在学吊机,入门还有好远

不能急,慢慢来,合理的训练安排,顶得上苦练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面说遥控器参数,重点说exp值,舵机无所谓,一个3d机,尽量的要大舵量,曲线调大就可以了!新手飞的3d大 ...

exp曲线调的好,飞机会很好飞也可能会太好飞,导致飞机迟钝。翼刀能的作用不仅是分割气流,增强横向稳定,也增加了侧面投影面积。也就是飞机在侧飞时副翼滚转不容易左右倒。我是这样理解,随便听听就可以

网友:
性能好的飞机好飞,我同意这个观点。所以模友做飞机尽量仿制,高手再做創新机型。

网友B:
设置exp曲线是为了操作摇杆离开中立位置向一指定方向匀速移动时,使舵机摇臂摆动按设定曲线不等速移动。通常我们设置的曲线是在中立位置刚发生偏转时舵机反应缓慢而后加快,其结果总行程是一定的,移动总时间也是一定的,也就是前缓后急,这对于精确完成动作更容易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置exp曲线是为了操作摇杆离开中立位置向一指定方向匀速移动时,使舵机摇臂摆动按设定曲线不等速移动。通 ...

网友C:
改进版的342吗,不错不错,试飞改进很有范儿,哈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改进版的342吗,不错不错,试飞改进很有范儿,哈哈哈

眼力不错,高手

网友:
世外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