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at9空中拉距2km,顿时没了上433的心情

楼主(2017-12-25):
闲鱼300元收回来的at9,之前一直觉得顶多1km就会失控,然后今天试下高度100m,居然能拉距到2km多。我配的是乐迪最新的12通接收机,很大的那种,究竟是遥控功劳大还是接受功劳大呢?我用z84来FPV的,如果换个枫叶天线能去到4km我也够玩啦

网友:
也够了,换个枫叶天线很爽

网友:
足够,穿云远航就那么回事,玩一两次证明自己有这个能力就行,2公里范围飞飞乐趣多多的是。
实在不行还可以上个500mw迷你功放,保证不伤蛋的前提下还能增加2倍以上的距离

网友:
你一定是用了假at9...那货目视距离都会失控、延迟

网友A:
at9s还差不多 at9 你就赌你的运气吧,赌这一次没啥意义。

网友B:
有干扰的时候几百米就会失控,还是433保险

楼主:
引用 网友A:
at9s还差不多 at9 你就赌你的运气吧,赌这一次没啥意义。

5同方向试过3次了,好友的at10二代跟我同一方向,他500米高度大概也是飞2km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干扰的时候几百米就会失控,还是433保险

就是不知有没升级通讯硬件的必要,售后说at9升级后与at9s一样的性能

网友:
电磁环境好,如果不上433还是弄个信号回传强度比较保险,不知道at9有没有这功能

网友C:
楼主z84飞控用的啥

网友:
引用 楼主:
5同方向试过3次了,好友的at10二代跟我同一方向,他500米高度大概也是飞2km

一次测试不具有普遍参照性,谈距离不谈电磁环境 是不讲科学的经验主义。at9 和at9s的差距 众所周知,厂家自己都写的清楚明白,楼主就不要抱着侥幸心理了,且还没看到进口控党来跟你辩驳呢。怕又容易成月经帖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z84飞控用的啥

f3飞控刷inva

网友:
AT9 +R9DS 裝四軸 有1.7KM 跟2KM紀錄

网友:
里面装了增程模块 2公里很正常!!没什么大不了的

网友:
也就大接收可以。如果是R6DS一类的500米就报警了,撑死都不到1K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