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10 改装了高频头,控制伟力v911,猛的打转,请问怎么设 ...
d10 改装了高频头,控制伟力v911,猛的打转,请问怎么设置的?

楼主(2017-12-26):
陀螺仪
感度也设置过了,好像也不行,不知道是哪里设置错了,请问有谁知道设置的经验吗?

网友A:
前天minicp上电也是乱转,以为是坏了,后面发现是模型从6通道加到8通道之后,D10是用第7通道来发送感度的,之前虽然在第5通道上设了感度,实际上是不起作用,minicp可能本身有默认的感度,可以用,所以之前没发现问题。这次加到8通,第8通设的又不对 minicp就狂转,后面设正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