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篇 大佬的组装飞机电池教程图 不是电包哦

楼主(2017-12-26):
之前觉得格式,男爵都可以的。无奈大电池太贵接受不了,便宜的怕用的电芯太“水”,关于组装电包我已经得到了教程答案,再次表示感激不尽!对于组装飞机电池,客服告诉我比组装电包难上N多,叫我别乱搞,不然小心起火。----求大佬推荐一下,自己组装选什么电芯,我要求不高,达到45C就可以了,要物美价廉点的,不然就没有组装的意义了。另外劳烦打字说说组装飞机电池的这个教程。感激不尽!

网友A:
玩直机的,多用男爵。放电猛,毕竟电池贵和炸鸡比起来不算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玩直机的,多用男爵。放电猛,毕竟电池贵和炸鸡比起来不算什么

如果是700直升机呢

网友:
飞直机还是别想省啊,从入坑那刻就应该意识到,固定翼没电还可以飘一下,直机断电就是个砖头

网友B:
胆子肥啊,700空中断电不敢想,就520炸鸡都恐怖得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胆子肥啊,700空中断电不敢想,就520炸鸡都恐怖得很

爷....我还是老老实实男爵吧

网友C:
买台700买不起电池?
买台兰博基尼加不起油?
那你还买什么买,心B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台700买不起电池?
买台兰博基尼加不起油?
那你还买什么买,心B数?

700X空机+电机,5800.其他另购,天蝎星160A电调,DEKO 7295*3+7125*1,VBAR蓝色快速版。打算买这套配置。可是电池是真的贵啊,458一块6S 5200,我多的不说,3组电池总该要吧,这就是2748块钱了,都够半个空机了,,你说电池贵不贵。。。。

网友D:
建议500级飞到熟手再上700,
700成本比较高,不是土豪的话,炸一两下容易伤心到退摩

楼主:
引用 网友D:
建议500级飞到熟手再上700,
700成本比较高,不是土豪的话,炸一两下容易伤心到退摩

打算380飞熟就700,中间的就不折腾了

网友E:
我飞450一直是自己组装电池。3s 3050mA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飞450一直是自己组装电池。3s 3050mA

上380吧,450神烦

网友F:
傻蛋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上论坛么,不用问都是各种推荐买成品

楼主:
引用 网友F:
傻蛋这么简单的问题需要上论坛么,不用问都是各种推荐买成品

可怜了我这论唐第一穷

网友G:
自己组电池风险很高,即便教给你方法和步骤,没有那些设备,和焊接组装经验,组出的电池组也是不合格的,会出各种问题,比如焊接不良导致大电流融锡等问题,想便宜又好飞的12S电池来找我高压版、轻量化、或纯暴力的电芯我这都有,价格只是大品牌的2/3,可根据你的需求定制

楼主:
引用 网友G:
自己组电池风险很高,即便教给你方法和步骤,没有那些设备,和焊接组装经验,组出的电池组也是不合格的,会 ...

有那么好?加我2441983736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怜了我这论唐第一穷

自组没问题的焊接结实,电芯合格无压力,最少省三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