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帖] 求老手解惑,无人机满电却提示严重低电并返航

楼主(2017-12-26):
买了个精灵4a玩航拍,因为以前没接触过 又听别人建议说买个便宜的练手,于是买了个模拉无人机(库存全新),但是电池充满,准备工作都足了 app也提示可以安全飞行,解锁也没问题 但是一加油门接着就提示严重低电自动返航(升起来也就二十公分就原地降落),但是降落下来app上面还是显示可以安全起飞,而且电池满电状态 云台摄像头什么都是好的。想知道到底是电池的问题还是机身硬件问题 多谢。

模拉TOURIST1

网友A:
一般来说   电池虚电但是飞机的检测模块没有告诉APP      2.飞机的检测模块出现问题   3、APP与飞控回传异常      练手还不如直接买个精灵3   档备用机也好   差距太大的东西  飞出来的手感就是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般来说   电池虚电但是飞机的检测模块没有告诉APP      2.飞机的检测模块出现问题   3、APP与飞控回传异 ...

当时就是看这样子漂亮,功能也全 价格也不贵就算炸机也不太心疼,谁知道一次都飞不起来呢 现在连官网都打不开 这个情况是不是维修无望了?

网友:
直接拿用精灵4a练呀,大疆的飞机哪怕第一次飞只要把杆和键搞清楚,小学生都可以飞(搞不清楚就停下,反正是你不动它也不会动)

网友B:
电池应该是时间久了,你试一下彻底放一次电,然后再充电,不行就要换电池了。

楼主:
也是后来才知道大疆很安全的。。电池彻底放电就开着电机空转就可以吧?

网友C:
电池捂热再说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池捂热再说

在室内没装桨也试了还是这情况。。我再放完电试试看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应该是时间久了,你试一下彻底放一次电,然后再充电,不行就要换电池了。

可以确定八成就是电池问题吗 我一直电机空转了一个小时放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也有可能是电池内阻大。

如果电池问题的话大不了再买一块,起码机器没浪费,现在就拍别其他部件有问题 那买电池的钱又浪费了 新手也不会修理

网友E:
我的精灵3A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气温15℃,电池购买一年半,充放循环35次,确定是电芯老化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精灵3A遇到过这种情况,当时气温15℃,电池购买一年半,充放循环35次,确定是电芯老化所致

谢谢啦,那我就等再买块电池吧

网友:
电池放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