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9258舵机替换电机

楼主(2017-12-26):
请教各位大神有谁知道银燕9258舵机可用的替换电机型号?自己的舵机电机挂了,想自己买个电机换上

网友A:
拆开测下电机尺寸不就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拆开测下电机尺寸不就得了。

按什么尺寸搜?直径?空心杯电机规格是按照什么标的

网友:
舵机挂了……用了多久啊

楼主:
300多起落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按什么尺寸搜?直径?空心杯电机规格是按照什么标的

直径+长度,比如8520,直径8.5mm长20mm.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径+长度,比如8520,直径8.5mm长20mm.

好的,谢谢

网友B:
用1215空心杯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1215空心杯电机

谢谢大佬,淘宝搜了下貌似不多啊

网友:
9258耐用性不好,你能飞300起落,值了!

网友:
我之前找到的1215空心杯电机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865913

网友C:
300起落,值了,我买的才几十起落,换了新电机,还没坏,1215空心杯,建议别修了,换窄频舵,某D某K舵机,9258锁尾就是个垃圾!

网友D(2019-01-03):
引用 网友C:
300起落,值了,我买的才几十起落,换了新电机,还没坏,1215空心杯,建议别修了,换窄频舵,某D某K舵机,9 ...

具体什么舵机能不能告知下,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具体什么舵机能不能告知下,谢谢

不就是Deko KST之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