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说天地飞新控ET07-开箱评测(2)

楼主(2017-12-26):
为了更彻底的看清这款遥控器,决定无视防拆贴纸破损后的售后保障问题,直接拆机。

打开后盖非常简单,一共就4颗螺丝,也没有任何的卡扣。直接可以打开。这么简约的拆机方式,以至于我在考虑遥控器的密封性和紧固度上是否会存在问题。

打开后,会看到后盖上有一根线连主板上。是拨轮的连接线,可以拔掉。

这是天线。

这是带弹性的电池仓盖的机构,很简单的,就是一个压片。

目前遥控器为MODE1 右手油,从这张图可以看到有一个一分二的金属片压在两个摩擦轮上,一个带齿轮一个不带齿轮,也就是一个增加阻力,一个产生阶梯感或者说是颗粒感,一般用在固定翼模式下的油门上。它们都分别可以进行力度的大小调节。

换手,首先要拆掉这个压片。

拆掉后发现这两个摩擦轮没有螺丝固定,无法拆下,所以想到直接把整个摇杆总成给拆下来。

也这么做了。
值得注意的是,可以看到每个干都活动位置都有轴承,而不是塑料磨塑料。有人会说没有轴承怎么活动,您别说还真有的控是塑料轴和塑料孔抹上油的塑料磨塑料,手感自然会差些,价格也不低。

结果最后发现,根本不用拆掉摇杆总成,摩擦轮使劲一拔就能单独拔下来了,是个单独的帽子。后来看说明书上其实写着。

把帽子扣到另外一边,然后安装上金属压片,并调整到自己喜爱的合适力度。

由于升降舵和油门做了对换,油门必须取消自动回中的功能,所以原升降舵的的拉簧和连杆必须要取下来,换到另一边。

最好是用个镊子,如果没有我认为牙签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拉簧上面的这个力度调节器也要一起取下。

直接放到对面的相应位置。

取弹簧拉杆必须要拆送这两个螺丝,卸掉轴承盖板,否则拉杆抽不出来。

抽出这根拉杆。

对面同样,要卸掉这个轴承盖板才能插入这个弹簧拉杆。

拆掉盖板后摇杆的一侧就可以活动了,所以稍微提高一点摇杆机构就可以顺势插入。

插入后的挂簧位置。

用镊子或者牙签就能更方便的挂好这根弹簧,然后调节成自己喜爱的松紧度即可。

这里要注意,如果把摇杆的力度调到最松,就会导致调整螺丝过高并卡在后盖上导致摇杆不能活动。

机械结构部分已经更换好了,算比较简单,并不用换插里面的任何插线。最后需要开机到系统设置里面找到摇杆模式,进行MODE模式的变更。

改之前是日本手,也就是右手油MODE1。

通过更改后,需要切换到MODE2的美国手左手油上。

最后再到通用设置里找到监视器。

进入监视器,监测下各个摇杆的动作是否是对的。经过更换机械结构后,我发现有摇杆出现了2%的误差,这个没关系,到系统设置里面的摇杆校准里校准一下就好了。

再来测试一下模拟器怎么样。模拟器的插头插入后感觉比较松,不知道是模拟器带的公头不标准还是遥控器的母洞不标准。倒是不至于掉出来,但是感觉不紧固。

使用模拟器连接电脑时,需要到教练/模拟模式下把类型切换到模拟器。

一切正常,切换到模拟器后信号发射蓝灯熄灭了,这是否意味着发射功耗和LED的关闭就会大大的省电了呢。

另外我发现遥控的合盖封口是不是有点稍微大点了,拆之前没有发现,是我没有还原好吗?这让我联想到了那4颗螺丝。

OK了,换手和模拟器都测试了,比较简单,也没有遇到什么疑难杂症,一气呵成。里面的详细功能再另外发帖子吧。
另外,我发的第一个帖子尽然不能发在电子设备配件区,给搞到评测区里了。那里面人迹罕至啊,这么详细的分享帖子应该放热闹的地方啊。

网友A:
是照片的缘故还是显示的问题,感觉屏幕的比例不好,看着不太舒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照片的缘故还是显示的问题,感觉屏幕的比例不好,看着不太舒服

实际情况屏幕的比例没问题,大小适中。拍摄的照片有点变形。

网友:
楼主是“jsjhsyz”的马甲?

网友:
破拆大法!

网友:
580块还是蛮好的

网友:
毕竟他便宜啊,说真的不知道跳舵不,乐迪的玩大疆飞控跳30个。

网友:
模拟器口的位置不好,整体感觉不错。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有2个问题问一下,也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新天7的通道数,如果用10通道的接受机,控上有10个控制通道吗?
控上的通道能够自定义开关位置吗?
谢谢!

网友B:
屏幕比例有点怪异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比例有点怪异

480*320的?

网友:
这塑料的做工可比futaba差太多,当然价格也是咯~~

网友:
不是安卓系统有点遗憾

网友:
lz评测很到位,顶

网友:
模拟器接头不能放在控的下面,应该放在侧面或背面

网友:
看起来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很棒

天地飞很强大

网友C(2019-10-17):
好帖,回复实在是太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