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竞速/短卡/漂移/摩托/越野)
遇到个小问题请教大家

楼主(2017-12-26):
现在很少玩短卡了 手上有台维卡的短卡,之前一直都正常,现在遇到一个奇怪的问题,配的控是FS GT3C 开机连接正常,但动下控的方向。车子
舵机
就往右边打到顶,就没办法控制方向了。油门正常可控,方向控制不了,请问是哪的问题?

网友A(2018-01-29):
舵机挂了?
<

网友B:
可能是控的方向中点和舵量没调好,也有可能控的方向电位器坏了。

网友C:
百分之八十舵机没有用了,电调肯定没问题,另随便找个舵机插接收机上试试,如舵机正常,说明车上的舵机挂了
<

网友D:
有可能是 模拟舵机和数码舵机选择不一样!
<

网友E(2018-09-16):
替换法,换舵机试试,正常故障在舵机,反之在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