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和一般固定翼fpv,优缺点有哪些?

楼主(2017-12-26):
本人入魔三年,FPV新手,fpv只飞过冲浪,天狼星,小胖,z84,arwing ,c1,飞控只用过apm和u22。就自己飞的感觉,以及在论坛和视频网站上看的视频,形成一下观点,请各位大大批评:
1,效率来说,飞翼更高。同样的载重,同样巡航速度的情况下,飞翼总体来说电流更小;
2,爬高能力,飞翼更胜一筹;
3,飞翼fpv最大的问题,是不稳,拍出来的影片振动太大。也可能是飞控的原因,但是我自己飞飞翼,平衡模式和定高定向模式,都特别晃,固定翼好很多。我在论坛上看了很多的视频,大部分飞翼录像都不稳。
看了录像之后,现在越来越对飞翼无感了。
纯粹个人感受,欢迎拍砖

网友:
只玩过冲浪和小胖,没飞过飞翼,感觉小胖很不错。。。

网友:
       飞翼纵向安定性略差,飞翼更像是个升力体,为了飞而飞的感觉。我是不太喜欢的,话说我的X5起飞就向左偏,再也无爱了。冲浪者这样的机子不用加高电机座电机推力力电流大。小胖确实不错,就是速度有点快。我们笑称飞巡航导 dan。

楼主:
小胖速度确实不慢,但是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快的不能驾驭。我先就是怕小胖太快,一直在各种别的机型中打转,最后咬牙装好小胖一试飞,发现也没那么快,那个性能,大爱!!

网友:
本人对飞翼情有独钟,虽然有缺点还是瑕不掩瑜,对它的缺点可以容忍,加大尺寸稳定性相对可以好一些。

网友:
fpv要爽就上双发的,推力足够速度也能上去,稳定

网友:
小胖其实不快的

网友A:
我用穿越玩fpv,那个稳,不用云台,能飞两公里远

网友B:
我用精灵3A玩fpv,指哪打哪,零基础都能很快上路,充分享受俯瞰大地的快感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穿越玩fpv,那个稳,不用云台,能飞两公里远

敢问大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我的1500amh就只能飞3-5分钟,应该飞不了那么远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胖速度确实不慢,但是也不是像很多人说的快的不能驾驭。我先就是怕小胖太快,一直在各种别的机型中打转, ...

用2216就不快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精灵3A玩fpv,指哪打哪,零基础都能很快上路,充分享受俯瞰大地的快感

不可以远航

网友:
飞蚁效率高

网友B:
引用 网友D:
不可以远航

那多远才叫远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多远才叫远呢?

覆盖433距离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敢问大侠用多大容量的电池?我的1500amh就只能飞3-5分钟,应该飞不了那么远吧

飞翼大油门飞不了多久,要到预定高度低油门巡航,才有长航时

网友:
飞翼容易进入螺旋,也相对容易失速。我还是喜欢老派一点布局的。

网友E:
之前一直考虑换飞翼进行FPv 摄影。最后还是回归小胖子。飞翼飞行特性原因,还有就是飞翼拍摄的镜头感不太好。小胖换个电机速度就能慢下来,主要是后面太沉就快了,轻一点就能慢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直考虑换飞翼进行FPv 摄影。最后还是回归小胖子。飞翼飞行特性原因,还有就是飞翼拍摄的镜头感不太好 ...

镜头感不强,这个说法很赞同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之前一直考虑换飞翼进行FPv 摄影。最后还是回归小胖子。飞翼飞行特性原因,还有就是飞翼拍摄的镜头感不太好 ...

估计还是飞翼航向修正方式,不像有方向舵的常规布局

网友:
引用 网友F:
估计还是飞翼航向修正方式,不像有方向舵的常规布局

是的,倾斜角度太大!没有常规布局的好。最关键看干什么用!我的用法肯定是不行啊。必须使用常规布局。

网友:
飞翼适合两人以上玩,画面感很真实

网友G:
个人觉得FPV 分几种,一种看风景,把飞机放生了以后让他自主飞行,然后控制机载云台左看看右看看。这种飞机要双发的,载重大,稳定,比如双子星,FT豚鼠号! 第二种飞远航,气动效率高的,续航电流小的,类似于大小胖,这种单发飞机,记住,单发哦~效率高! 第三种,穿越, 固定翼 穿越,那就要类似Z84  C1这种飞翼了,阻力小,灵活。还有一种就是飞航高,那也是飞翼和胖子这种飞机好,爬升效率高!上去嗖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个人觉得FPV 分几种,一种看风景,把飞机放生了以后让他自主飞行,然后控制机载云台左看看右看看。这种飞机 ...

有道理!说的很好,很有逻辑性!

网友H:
我的FPV几乎全是飞翼,情有独钟,,它好飞,,省电,效率高,手抛容易。但,在定高定向时,好像方向要偏,,不知是不是飞翼没尾舵的缘故?至于螺旋,我的飞翼,螺过,发现重心稍靠前,就不会,,没动力了也不会。前天又修复了一架飞翼。变新机了,,

网友:
综合起来飞翼的优点还是要多于常规布局的固定翼,主要优点有:
1.飞行阻力小,效率高
2.爬升能力强
3.同等翼展翼面积下,载重大于固定翼
4.抗侧风能力强
5.控制面少,因此不稳定因素少,操控比较精准
6.机械结构少,稳定简洁
7.比常规布局便携得多

主要缺点有:
1.低速舵效低,抗反扭能力差,手抛起飞困难
2.俯仰方向安定性不足,容易颠簸,要仔细调整PID
3.失速容易螺旋
4.不方便安装云台
5.对重心变化非常敏感

改进建议:
1.弹射起飞
2.增加或加大翼刀,能够明显改善螺旋问题,参考Z84,C1,FX61的布局
3.用高档高精度数字舵机

网友I(2018-02-05):
引用 网友H:
我的FPV几乎全是飞翼,情有独钟,,它好飞,,省电,效率高,手抛容易。但,在定高定向时,好像方向要偏, ...

兄弟,你的飞翼翼展多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