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个适合1S双无刷小鸡的10A+5A双电调

楼主(2017-12-26):
跟很多模友一样,玩小鸡玩到后面都喜欢改无刷,甚至是改尾无刷
我不追求3D暴力性能,却喜欢玩微型像真机或者一些奇葩结构
过程中也经常会遇到改主尾双无刷的问题,下面是改过的一些机子

然而有一个问题,就是,双无刷需要双电调,双电调的体积是这样子的

像伟力v931、XKK124这种像真机,本来机壳里面空间就小,要把这一堆元件塞进去不容易
再加上换个迷你T头,空间相当拥挤,不利于散热,有时候头罩也盖不进去
如果有一个双无刷电调,就可以优雅地解决这个问题
市面上双无刷电调有,但是不多,驰远HCP100S的电调是2S,也不适合这些1s小鸡
于是有了自己做的念头
因为是找别人做的,所以过程省略......
直接上效果图:

我提的要求是10A+5A,MOS管也是自己选的比较优质的管子
实际上主电机这一路跑到12A应该也是没问题的,尾电机这一路,受限于MOS管的封装,跑4A应该比较保险
焊好线之后就是这么简洁

上机,刻意把板子做大做薄,加强散热

接线完成的样子

正视

右视

左视

底面

与原来分立电调对比
比原装单电调长了0.5厘米,宽了1厘米,重量未测

试飞成功,改日上视频

网友:
这个很好,一劳永逸。

网友:
闲鱼看到过图片技能服务

网友A:
请问楼主,伟力k110有可替换原厂的电调吗?听说110电调是好盈代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伟力k110有可替换原厂的电调吗?听说110电调是好盈代工的?

110那个电调就是好赢10安还是12安好像,去掉了稳压模块。我觉得那个挺好用的啊~替换的话,华科尔的那些10安电调都可以。

网友:
让别人做的 这成本得有多少

网友:
好東西
我用MX10A+XP3A很小的
1S動力很夠用也不發燙
尤其是像真機殼側面很好裝
移出機架下面直接黏在機艙
散熱重心都好處理

网友B:
看看穿越机电调,比如 紫弹 啥的,体积小,电流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看看穿越机电调,比如 紫弹 啥的,体积小,电流大

我試過沒幾種好用的
1S超過10A的少
小歸小重量不一定輕
用料也沒說多好
還要能刷blheli直機的才有緩啟動跟定速
超過2s的又沒幾個有bec

网友D:
做个能刷blheli的2S双无刷电调啊,上市的话,支持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試過沒幾種好用的
1S超過10A的少
小歸小重量不一定輕

单独弄个 bec,很小的。
大部分穿越机电调都支持 blheli, blheli_s , blheli_32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个能刷blheli的2S双无刷电调啊,上市的话,支持你

買亞拓150的就好了
還便宜

网友:
HCP100S的电调1S供电工作很好,不二之选择。

网友(2018-03-07):
请教:能用于双无刷的尾陀螺仪是怎么搞定的?普通的锁尾陀螺仪有中立点设置,只能用于舵机啊

网友E:
看图上陀螺仪是原机主板上的,但是原主板输出的信号是电调能识别的PWM吗?我看大多数买的成品小机主板都是直接正负线连接主 尾有刷电机了啊
这个电调能直接取代有刷电机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看图上陀螺仪是原机主板上的,但是原主板输出的信号是电调能识别的PWM吗?我看大多数买的成品小机主板都是 ...

你可以去研究一下blheli,很好用,普通电调刷入blheli之后,可以识别pwm信号,所以电调信号线直接接小鸡主板上有刷电机的驱动管的信号点就可以。
至于上面那个问题,我也无解

网友(2018-11-07):
楼主找那位高手做的,能找那位高手做个无刷转换器吧?

网友:
你好 ,我准备好的下面两样东西,怎么把我的伟力K124,改成尾无刷。

具体的尾无刷电调的信号到主板的那里接,谢谢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110那个电调就是好赢10安还是12安好像,去掉了稳压模块。我觉得那个挺好用的啊~替换的话,华科尔的那些1 ...

好TB找了很久没有看到好赢有1Sde 12A电调,2S倒是有,可以接1S用吗

网友F(2020-06-21):
穿越机的10a电调能用在直升机上面吗?没bec自己再加一个单独供电行不行?求大神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F:
穿越机的10a电调能用在直升机上面吗?没bec自己再加一个单独供电行不行?求大神解答

穿越机的电调一般都带刹车,如果用来作驱动主电机的用途,可能不太合适,当然飞肯定可以飞,手感不好

网友G:
引用 楼主:
穿越机的电调一般都带刹车,如果用来作驱动主电机的用途,可能不太合适,当然飞肯定可以飞,手感不好

我看到穿越机的电调体积很小,做尾电调可以么?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看到穿越机的电调体积很小,做尾电调可以么?

识别得了尾电机有刷信号就可以,据我所知,很多是识别不了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识别得了尾电机有刷信号就可以,据我所知,很多是识别不了的

那就不敢搞了,不知道要买多少个才能尝试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