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210 3d怎么倒飞(电机倒转)

楼主(2017-12-26):
我看说明书是有3D模式的,但是用CF软件打开后,发现只有1通道有2D的自稳和半自稳,没看到电机倒转。
所以问一下论坛的大神们,这个是不是得重刷固件还是怎么弄才能弄出来?

网友A:
你买的是3D版本不,2D版本电调要换过,固件也得重新刷3D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3D版本不,2D版本电调要换过,固件也得重新刷3D版本

是3D版的。

网友A:
好久没飞了,印象中有3D解锁和2D解锁,你再看下说明书,3D要注意,油门位置在中间,向上正转向下反转,不会熄火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久没飞了,印象中有3D解锁和2D解锁,你再看下说明书,3D要注意,油门位置在中间,向上正转向下反转,不会 ...

对的,弄了好久,发现是遥控器解锁,不是按钮解锁。油门45~49解锁,就是3d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