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烦大家帮忙看看miniosd是什么问题啊

楼主(2017-12-26):
前几天都可以正常使用今天上电后只要视频图像没有osd信息。固件什么都重新刷了。请问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在地面站里试试关掉电台二的自动检测(大概是这个意思),自己试试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的什么飞控,在地面站里试试关掉电台二的自动检测(大概是这个意思),自己试试看吧

应该是osf坏了。现在换了一个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