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K系列两三年了,现在还有比较好的微型机上市吗

楼主(2017-12-27):
玩过伟力XK系列的110和120,但最近半年都玩小鸡去了没有去折腾微型机,不知道现在市面上还有什么新的微型机上市。

小鸡方便,安全性相对较高。飞过123和124,有这样的像真微型机也可以推荐一下。

楼主:
oxy2,感觉190桨略大了,有更贫民一点的选择吗,主要是lnyx飞机不敢炸

网友:
现在市面上的,提的上来的,就是华科尔02s,伟力110 120,亚拓150X。
华科尔不产了,轴传是个经典,但动力弱,机型也很老了,亚拓150那太坑了,炸鸡成本高的不行,合算点的也就是伟力120了,其他真的没别的。地平线还有最近刚出的mcps,但国内没什么配件,而且控还得再来一个,因为现在高频头基本没得卖了。。。所以,你说还有啥?没了吧?
稍好点的,机型基本都大一号的。像oxy2,精度很高啊,但好货没便宜的。。。

网友A:
是不是很纠结啊?所以还是好好飞好自己现有的机型吧

网友:
貌似没有新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很纠结啊?所以还是好好飞好自己现有的机型吧

也没啥好纠结的,只是想搞一个小的像真机,是在不行,就把我的OXY3用来改像真算了

网友B:
地平线的小机子都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地平线的小机子都挺好

地平线已经全面退出中国了

网友:
這一年來有150X跟mcps上市
都是很成熟的改版產品

网友:
XK出了个v950,但不是微型机了,定位奇怪。

近两年,整个直机市场不管大小机,都没什么明显的工艺改进。

网友C:
看着现有的hcp80,还是老老实实练悬停吧,要是炸坏了,就没得飞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着现有的hcp80,还是老老实实练悬停吧,要是炸坏了,就没得飞了。

我正准备拆掉一台hcp80,可以出你点配件

网友:
hcp80减磅1.6克加上换掉飞机上的所有电机包括舵机电机后,效果意想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