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机/KT机] 求教?模拟器练习问题?

楼主(2017-12-27):
做了一架纸飞机完工,一架微风还在做之中,模拟器安装好了,都能正常使用练习了,就是不知道选那个飞机,还有训练模式下,怎么练吊机

楼主:
在训练模式下练习吊机,只能控制飞机保持在一个高度,,但是飞机自转去控制不了,不管选择几通道控制都不行,,感觉舵面对飞机没有干预

网友A:
用G7模拟器练,里面设置很全,3d没有捷径 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G7模拟器练,里面设置很全,3d没有捷径 练吧。

G7,还没装,晚上回去装了看看,谢谢

网友:
我最近也在练习,用凤凰,感觉大一些的飞机比较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