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晓] 大疆 晓 spark 的电线接头

楼主(2017-12-27):
谁知道晓的充电管家电源接头是什么型号的?想要改装一下。

网友A:
这些一般都是厂家定制的,只可自己仿制,没有现成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些一般都是厂家定制的,只可自己仿制,没有现成的。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