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设备DIY玩家专区
请教一下,无刷电调可以用电瓶车的转把来控制调速吗?

楼主(2017-12-27):
想改装自行车为电动自行车,用无刷
电机
,电调,就是不知道市面上的转把好不好用

楼主:
补充一下,电机是用雅马哈助力车的有感电机,48v,1万转左右,500w

网友A:
这个应该取决于控制器

网友B:
自行车转把,输出讯号是直流电压约 0.8v~3.8v, 一般航模电调接收控制讯号是pwm讯号,所以这需要一个讯号转换器

网友C:
市場上有一種舵機測試器只十元八塊一件,外型亦非常小巧,只要接上電調旋動旋扭就可直接控制馬達轉速。

楼主:
嗯,这个我有,但装到车上不方便啊

网友D(2018-01-31):
不可以,电动车转把是霍尔,输出模拟量。而电调输入是pwm的脉宽控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