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蛋100穿越机led尾灯焊接方法

楼主(2017-12-27):
万能的吧友们,谁能告诉我下飞蛋尾灯接法吗,白色和红色焊片被原件连接到一起,不知道怎么焊接
或者谁有蛋机,给拍下led尾灯背面焊接图也行,谢谢啦

网友A:
很简单啊,就直接焊上去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都看不懂,真不知道你那穿越怎么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简单啊,就直接焊上去就行了,如果这么简单都看不懂,真不知道你那穿越怎么装的

额,是看到了标着红白黑,只是红白被用元件焊在了一起,不确定正极线和信号线是不是直接焊上去

网友:
用万用表测量,然后手动连接测试。很简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额,是看到了标着红白黑,只是红白被用元件焊在了一起,不确定正极线和信号线是不是直接焊上去

直接焊上去,可在飞控软件里面调颜色,闪烁等,很好用!

网友:
某宝上有卖现成的8250的空心杯机架 板子上自带贴片的led灯 很方便 价格也很便宜

网友:
就图上这样焊接,焊接电阻两边

网友:
我们做内置IC各种规格的灯珠5050 3535 2427,可以用在这上面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焊上去,可在飞控软件里面调颜色,闪烁等,很好用!

谢谢谢谢,已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