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 shadow 组装完成 择日试飞

楼主(2017-12-27):
配置:
飞控:OMNIBUS AIO F7 V2
分电板:Matek Systems PDB-XT60 W/ BEC 5V & 12V 2oz Copper
电调:XRotor Micro 40A BLHeli_32 DShot1200
电机:Xnova 2207-2450KV
舵机:MG90S *2
接收:FrSky X4RSB
图传:TBS UNIFY PRO 5G8 HV
摄像头:RunCam Swift Mini
电池:R-LINE 4S 1550mAh 95C
GPS:NEO-8M GPS

组装过程就不发了……直接看成品吧
断断续续装了5天……

INAV目前还无法对F7 V2的LED STRIP进行设置 也就没法用2812了 先用普通RGB灯条代替

走线我已经很努力了

盖子开了个口 能放下更厚的电池

GPS模块嵌入到机翼了 对风阻应该有点帮助

重心稍微有些偏左 右边GPS的重量还是没有抵消掉图传天线的重量啊

楼主:
上百阅读0回复惨案

网友A:
我一直很好奇,飞翼都是怎么降落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直很好奇,飞翼都是怎么降落的~

滑着怼,草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滑着怼,草降。。。。。

厉害了~想玩这种FPV~感觉固定翼类型的都相对好飞~但是降落难~

网友:
中心偏左右没有问题吧。。这个机,是theer的原型么?价格不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了~想玩这种FPV~感觉固定翼类型的都相对好飞~但是降落难~

相对于多轴穿越机来说是好飞了点 但也不是很容易的 体积小 没有尾巴 所以很灵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