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室内机] 求教,双翼机凹凸型机翼的安装角是多少度合适。

楼主(2017-12-27):
自己设计了架血腥伯爵双翼款,翼展45厘米,翼宽10厘米,机翼弧面前面抬高0.5厘米,动力是8520减速组。装设备调整重心后可以手抛滑翔,但是一开动力就抬头,一窜一窜的然后就掉地上。我接触航模不久不太懂,估计是机翼安装角不对,想求教大家怎么解决这问题。

网友:
学霸吗?+-*/都出来了

网友A:
仅从图片看  翼的安装角较大  不知道你的下拉角大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从图片看  翼的安装角较大  不知道你的下拉角大小?

你好,电机下拉角是凭感觉,飞一次调整一次的。电机安装在飞机机头中心偏下,“T”字形的“l”这里。

网友B:
没有找好飞机中轴和重心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找好飞机中轴和重心

你好,前辈的回答让我找到调整思路,谢谢。我估计是电机不在飞机的拉力线位置导致的问题。

网友C:
首先说,不开动力手抛能正常滑翔吗?不能的话,调整下重心和迎角(可直接平尾加迎角)

如果能正常滑翔,加大电机下拉角度(电机上移,轴向下倾斜)

网友D:
抬头有可能是头轻了,毕竟手抛和带动力时候的速度是不同的,可以先试试加大下拉看看,加上重心再稍微前移一点点

楼主:
引用 网友C:
首先说,不开动力手抛能正常滑翔吗?不能的话,调整下重心和迎角(可直接平尾加迎角)

如果能正常滑翔, ...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飞机手抛能正常滑翔,这飞机实验的快残了,我打算重做一架,用机翼迎角3度的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抬头有可能是头轻了,毕竟手抛和带动力时候的速度是不同的,可以先试试加大下拉看看,加上重心再稍微前移一 ...

你好,有道理,手抛和带动力速度不同,谢谢你的建议。

楼主:
谢谢大家的建议,我新做了一架,机翼安装角3度,翼展60,机身40.安装可调的电机舱,等风小的天气试飞。

可以拔下来安装在别的飞机上的电机舱。

插到机头,然后用烧烤签和橡皮筋固定即可

螺丝可以调下拉角度

位置可上可下。

参考了波-2双翼机的外形

伟力939接收器

网友C:
可调电机舱,这个牛

不过你电机这么细长顶着,要做好防护啊

网友E:
平抛可以滑翔,开动了就仰头,个人建议,加大下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调电机舱,这个牛

不过你电机这么细长顶着,要做好防护啊

谢谢夸奖,电机舱我已经改进。飞机今天正常飞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平抛可以滑翔,开动了就仰头,个人建议,加大下拉试试。

你好,谢谢你的建议,飞机确实是下拉不够,通过调整机翼安装角和下拉电机,今天已经正常飞行。

楼主:
再次谢谢大家的帮助,通过调整下拉角度,飞机今天正常飞行。

第二版改进的电机舱,这个下拉角度刚好可以正常飞行。

拍这照片时,飞机还没右拉,先飞下调整后再说

60翼展的双翼机太重,8520减速组要全油门才拉的动。看来又要做飞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