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内还有哪家厂做小型油动机?以前的黑鹰油动机怎么销声匿迹了?

楼主(2017-12-27):
现在国内还有哪家厂做小型油动机?以前的黑鹰油动机怎么销声匿迹了?

网友A:
全球鹰再做,480N

网友:
小油鸡性价比不高

网友:
油料都是危险品,现在也不好搞了。

网友:
你看油机板块的活跃程度也能看出来这个领域的状况。

网友:
需要玩450油机可以找我了解一下。

网友:
国内质量不放心,我都从日本网购,但日本的有些部分也并非完美,比如舵机架我还要自己调整。

网友(2018-03-05):
各位前辈新年好,请点击楼主的头像,可以看到楼主发的所有帖子都是什么样的垃圾灌水内容,就知道楼主是什么样的人品,它去年在咸鱼用幻影鹰狮台风这个帐号骗我的钱,还看我是学生好欺负,在论坛注册小号巴萨皇马爆粗口骂我是无赖,看过之后您就明白了,我回帖提示大家千万别和它交易,不要被它装疯卖傻的帖子所骗

网友(2022-10-26):
450空机部件坏了还好修理,发动机部件坏了就麻烦大了,还有两个大齿轮也是特制的,这台黑鹰450就算修好也只能悬停,期望能得到第一阶段目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全球鹰再做,480N

以前买全球鹰480N的估计都是新手,又是油动,又是有副翼,估计起飞第一炮就炸了,炸了肯定修不好,如果是老手买,动力又太差,所以很快就没落了,市场上没多少台,

这个黑鹰是不是就是全球鹰?我看了基本一样,不过他们以前都是150CC邮箱,后来还用180邮箱

我的除了发动机部分其他都修好了,发动机小白对发动机知识存储不够,暂时不发动了

网友C(2022-12-13):
引用 网友B:
以前买全球鹰480N的估计都是新手,又是油动,又是有副翼,估计起飞第一炮就炸了,炸了肯定修不好,如果是 ...

   看透不说透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透不说透吗!

我现在4台发动机都成功稳定运行了,就是试飞悬停扭力不够,在逐项排除问题:
1.离合擦片问题,这几台机都是放了十几年,离合擦片看起来很旧了,更换擦片好像也不用拆离合对吧,风扇拆掉就可以了
2.大桨长度和发动机扭力配合问题,既然这机原机是360MM大桨的,照理飞360大桨是没问题的,下回用325大桨试试
3.新发动机磨合问题,是否新发动机磨合期就是这样?扭力输出不稳定,悬停忽高忽低

在排除上述问题后,那最后还是回到油针的调试问题了,可能根本问题是油针没调好导致发动机没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