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mini osd问题

楼主(2017-12-27):
pix 用mini osd前几天可以正常使用。昨天上电就没有了哦是的信息只有视频信息。重新刷了固件也试过独立供电还是没有用。请问各位大神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中奖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奖了吧

网友:
用代换法排除或者咨询售后

网友B:
把OSD接PIX 数传接口试试 , OSD独立供电要把PIX红线去掉别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OSD接PIX 数传接口试试 , OSD独立供电要把PIX红线去掉别接

试过了。还是没有

网友:
進地面站看看SR-2 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