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电机KV 与转速问题 logo

楼主(2017-12-27):
第一次上12S 老狗600, 入的是最近比较火的国产某牌480kv电机,v3 高压电调
今天上机空转(不带大小桨), VBAR NEO转速显示全油门只有2065转, 明显感觉偏低了好几百转。

电压是3.85 x 12 = 46.2
齿比 8.83 小12 大106.
480kv 8度进角
按道理论和以前的经验, 空转的话 46.2 x 480 / 8.83 = 2500 减去效率 差不多起码应该有2300转吧。我上桨的话能定到2100- 2200 转感觉差不多, 可是现在空转只有2065了。。。
店家说KV 绝对没有虚标,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 请大师们指点。

网友A:
电压我都是用3.7v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压我都是用3.7v算的...

3.7v 也有2200转了 可这才2000多点 不懂哪里的问题哟

网友:
你忘了乘以一个0.9的系数,一般指电机效率。
转速=kv值*电池S数*3.7/齿比*0.9
你机器转速=480*12*3.7/8.83*0.9=2172
至于VBAR显示只有2065,这100转的差距我认为在合理范围之内吧。毕竟上述公式也只是一个粗略的计算方式。

网友:
比较靠谱的办法是用转速计测转数。

网友:
用480kv电机最好换电机齿,增加齿比,12S电机一般520至540Kv用得多。

网友:
不上桨但是大小齿轮尾传动都在,这个损耗没法忽略吧。而且电压要测试即时电压。

网友:
是不是你把电气转速和实际转速的比例弄错了?还有空转开了定速可能也有影响

网友:
如果没换金属桨夹,飞2000转安心点。要是金属桨夹可以调齿比。上个2200转可以了。

网友:
哈哈!我前一阵就因为转速问题搞的跟头疼,我是450Kv的电机8.46的齿轮比,理论转速2010实际转速达不到!要么你换齿轮比!要么换高KV值电机

网友:
九楼十楼正解。其实转速多少我都是实际去飞来决定的。 具体多少转还真不知道,反正够用就行。

网友:
我是来吃瓜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评论, 不纠结了, 先飞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