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跳线长度的问题

楼主(2017-12-28):
买了大力的功放,想给AT9改造一下,但是焊接手艺太差,结果把从遥控器发射端到功放的跳线焊坏了,就想问问这个跳线是否和天线一样有严格的长度要求,还是自己可以再剪短了重新剥皮焊接?

老的AT9发射端不是ipx插座,所以得自己焊。

网友:
不影响 那个线只是为了延长而已。

网友:
可以重焊,但要焊好点,焊接不好信号有影响

网友:
不影响,焊点饱满,30W专业烙铁。

网友:
理论屏蔽层和绝缘子之间的的这个要留合适。要不然会有影响阻抗。

网友:
这个不是叫馈线吗?
本来也买了天线打算焊D7e的7105模块的,一看馈线里面的导线要焊发射点,外面包的那层屏蔽层要焊接地。
于是我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