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问题

楼主(2017-12-28):
不久前买的朗宇2208
电机
发现一个问题,电机在没有通电的情况下用手转是顺畅的,然后通电推油转一段时间停机,在通电的情况下手转顺畅,但问题来了,断开电源后手转电机有阻感(在不继续通电的情况下要过好一会才会恢复顺畅),接上电源没推油门的情况下又顺畅了。 电机无异响,拆开电机发现轴承是好的,电机铜线无异常。这是什么个情况?

网友A:
我有几个电机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否正常,同样求问

网友B:
正常的,磁场阻力

网友C:
不通电应该都有阻力,卡顿感

网友D:
是不是电调需要设置一下电机的磁极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通电应该都有阻力,卡顿感
你说的卡顿感是分段式的那种,有些电机是这样,而我遇到的是就像电机卡住的那种阻感

网友E:
哈哈,这是正常现象,不是电机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你都不需要这么多,只需要把电机的两条线接在一起转一下就知道是不是一样的感觉了

网友F:
是电调的原因,是正常的,有阻感时你拔出来两根电机线就知道了!断电情况下,短接两条马达线你看下是不是一样效果

网友F:
是电调MOS管断电情况下,有下桥MOS管保持了导通状态!这种叫能耗制动

网友G:
电调的原因,你换个电调试试

网友H:
电调设置了刹车,取消这个功能就不一样了